[家电] 求助:西门子洗衣机排水管裂口

楼主(2024-03-31):
西门子洗衣机排水管裂口了,本来想换一根排水管,洗衣机用了也有15年了吧,个别部位螺丝锈蚀严重,短时间拆不下,没法整体更换排水管,之前用胶打过,螺纹管活动的,不好打胶不好粘,问问坛友有没有好的维修办法,破口漏水不厉害但是也长绿苔了

网友:
用防水胶布缠上还能用

网友:
裂口处可以先用生胶带缠几圈,再在生胶带上缠胶布固定。

网友A:
接头在里面呢,你拆开换呀

网友B:
清理干净后用纤维布打底涂抹704硅胶或那种灰色的导热硅胶,静置24小时就可以用了,一般不是频繁掰动,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C:
用鱼线缝上,然后打胶

网友:
楼上方法是正解!!!

网友:
五、六楼的方法结合起来很好,先缝合,再用704胶涂满。

网友:
换新的吧,这是管子和机壳磨的,新管用电动车内胎套上再换

网友:
淘宝买一根换掉,打胶还是会开裂

网友:
502加泡沫,可以焊航母!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换比修更合理

网友:
我家的洗衣机排水管也有漏水了,搭车准备弄一弄,先收藏备用

网友:
我也是用生料带先缠既圈,再用电工胶布加固,也可以试一下用固定锂电池的那种透明的耐高温无痕强力玻璃纤维单面条纹胶带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理干净后用纤维布打底涂抹704硅胶或那种灰色的导热硅胶,静置24小时就可以用了,一般不是频繁掰动,可以 ...

同意,只要那个位置不频繁弯折,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在里面呢,你拆开换呀

说了螺丝生锈不好拆。

网友:
不知道热熔胶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鱼线缝上,然后打胶

好办法!

网友:
作为混论坛的,这个不会换的话,还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703不牢固,还是玻璃胶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