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红黑并线说0.3平的还不如0.2平的铜丝多

楼主(2024-03-31):
买了20米,贪便宜的0.3平些,发现远不如以前买的0.3平粗

你用手把他们扭成一起就发现了

以前买过0.5平的线,真是足啊

三种对比

照片不容易看,手一捏软硬就知道哪个细了

网友:
不要贪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
可能还是些杂质很多的铜线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真铜线就ok了 ,反正有红包就撸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大堆

网友:
得盯紧有没有国标俩字,厂标自然是不够的

网友:
是真铜线就先知足下!

网友:
我红包1分钱一米的也是这样,偷工减料。不过无所谓,反正也不会用到大电流上

网友:
他们是把塑料做厚了点,内面的芯很细。

网友:
杂标都这样我买那号称1平方结果也就比国标0.5的

网友: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便宜的都虚得厉害

网友:
非标的吧!而且杂质多

楼主:
你用手把铜丝扭成一起就发现了

手一捏软硬就知道哪个细了。

估计就是个0.2平的。1米平均才7毛,这可是红黑并线啊

哈哈,反正够了,就是低压1A电流

网友:
多少钱1米买的?

网友:
可能是厂标的

网友:
皮倒是够厚的

网友:
偷工减料了

网友:
应该是厂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