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索尼3V古董电源AC-38简单开盖

楼主(2024-03-31):
古董电源,没有输出,便宜卖掉了,支持输入电压选择,插头是外正内负的,这样的电源都好卖,大几十块钱可以的

网友:
这是索尼八十年代的产品吧?

网友:
有可能保险丝烧了或三端稳压坏了

网友:
这卖几十块,卖的是牌子吧!~

网友:
输出是线性稳压的,如果变压器有输出的话,就是稳压电路的问题,就那么几个元件好修啊。

网友:
这是变压器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
就那么几个元件好修啊

网友:
鬼子的做工就是好啊   这么老的电源

网友:
不同变压器初级线圈接入点选择

网友:
还是变压器,很早期的玩意啦,

网友:
好几十年了,做工不错

网友:
以为是开关电源呢,居然是工频变压器的

网友:
这个大几十块钱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大概率那个白色套子里的保险丝烧了。
这种现在买了不知道是做啥?收藏?感觉功率太低带个收音机之外啥也搞不了。

网友:
变压器的,留着收藏不错,3v0.3a输出太小了

网友:
一看就变压器的

网友:
里面看着没有几个零件,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这也能卖几十块?

网友:
变压器电源能用几十年的

网友:
这种给便携音响设备用的,比开关电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