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WDR6300无线路由器进水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4-03-31):
2018年购入,马上快6年了。型号TL-WDR6300

之前一段时间总是断流,重启一下就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感觉路由器快寿终正寝了。

这次是被水浇了,重启电源也无济于事,拆开看看。

底部两颗螺丝,拆掉。上盖是卡扣,用车内饰板撬棒撬开,可能是年头长了,卡扣撬断了。

上盖内部还挂着水。

外壳看着挺唬人,里面好小的一块板。

也破坏的拆开天线看看,两个是5G,两根是2.4G。上图是2.4G的天线,5G的天线比它短。

得到9v小电源一个,废料板子一块,完。

网友A:
拆卸辛苦,加分奖励

网友B:
就是想换新的找个理由被水浇了

网友C:
电解液毛都涨出来了,在用水拿牙刷洗洗刷刷电吹风吹干搞不好还可以用

网友:
2/16的货???

---------------------

网友D:
都进水发霉了,用洗板水洗洗看看能否继续使用

网友:
v9版的,MTK7628了。

网友:
壳子和我的6500一模一样,里面配置就差远了,我的6500是高通方案,大块板子,底部有块铝片散热,内存8+64还是128忘了。

网友:
2+16 ,老毛子Padavan也刷不了, 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卸辛苦,加分奖励

哈哈,感谢支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换新的找个理由被水浇了

确实哈,已经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液毛都涨出来了,在用水拿牙刷洗洗刷刷电吹风吹干搞不好还可以用

还可以这样搞吗?哈哈,我直接狗东买新的了,第二天上午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进水发霉了,用洗板水洗洗看看能否继续使用

据说都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了,估计是短路烧元件了,连上电源只有指示灯亮。

网友:
缩水三剑客之首

网友:
TP的板子还是这么光,多一个电容都不给

网友:
机器湿身啦,百兆有线也该换换啦

网友:
楼主还得到四个天线!
TP的低端产品,不咋地。

网友:
TPlink只会越走路越窄。

网友:
MTK7628 早期百兆路由器

网友:
拆的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