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改串数方法教程

楼主(2024-03-31):
最近刚接触组电池,买了很多人推荐得铁塔保护板。但是听说带蓝牙的(TT6020HDVT_v01)耗电,所以特意选的不带蓝牙款(TT6020HD_v03),这一买买出问题了,我要降16串使用,结果全网找不到方法。论坛有蓝牙版降串方法,实测不适用。但是同时某鱼上到处都是人兜售降串方法。js简直穷疯了,一个上位机软件要卖钱,改串方法卖钱,解锁方法卖钱,连蓝牙小程序都要收钱才告诉你。问题是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花了很高成本搞出来的卖钱也就算了,本来就不是你的怎么有脸拿来卖钱的?有点东西就藏着掖着,拿来卖钱,互联网还有什么意义。
吐槽完还是讲正题,保护板改串数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也不高级,所以免费分享出来。目的主要也是打一打js的脸,欢迎将本文分享到其他平台让更多人受益。如果有人把我这些也拿去卖钱,那真是缺了大德了。

首先如何解锁:
上位机软件也是数码论坛下载的,搜索“拓邦保护板上位机”就能找到。用USB转485连接保护板。

软件点“批量读取参数”,然后把充电匹配去掉。然后设置你需要的串数,去掉电芯温度(如果你有电芯温度的热敏电阻,可以不去掉),或者把“保护配置”里的温度保护去掉也可以。然后写入参数保存。

接着根据自己使用的电芯电压修改电压参数。这部分不细说了相信大家都懂

改串数方法教程:
如何知道改串数后需要怎么改接线方法呢?我是接了个20串的电池组,分别设置20串、19串、18串……来对比看保护板屏蔽了哪些电芯,然后对应改接线方法就可以了。理论上方法通用其他保护板,我这里只能提供两种板子的接法。

比如这是无蓝牙版,左边是20串,右边是16串。对比发现电池1、10、11、20被屏蔽了,我们修改接线方法把电池1、10、11、20去掉就是16串了。

为了方便讲解具体方法,我把从总负到总正共22个接线脚规定为B0~B21。其中B0是总负,B21是总正,B20是给板子供电的。B20、B21必须连接在一起才能正常工作,所以我们当B21不存在只到B20,所以B1到B20分别对应每一节电芯的正极。

蓝牙版TT6020HDVT_v01

无蓝牙版TT6020HD_v03

屏蔽电芯的方法就是把对应的接线脚和前一个脚连起来。比如无蓝牙版我要改16串,需要屏蔽1、10、11、20。那么就B1和B0连接,B10 B11连接到B9,B20连接到B19。然后安装顺序接电池采集线就可以了。如果画电路图的话就是这样

下面就是具体每种改串方法,支持6~20串,但是如果总电压不够的话,达不到保护板的启动电压也不能正常工作,上位机会报故障“AFE失效”。具体需要多大电压才能正常我也不知道。

请注意!改串数方法都是我肉眼一个一个对比出来的,难免有错误,如果发现有错误请及时提醒我修改。

无蓝牙版TT6020HD_v03:
19串:屏蔽 20
18串:屏蔽 10、20
17串:屏蔽 10、11、20
16串:屏蔽 1、10、11、20
15串:屏蔽 1、10、11、19、20
14串:屏蔽 1、9、10、11、19、20
13串:屏蔽 1、9、10、11、12、19、20
12串:屏蔽 1、2、9、10、11、12、19、20
11串:屏蔽 1、2、9、10、11、12、18、19、20
10串:屏蔽 1、2、8、9、10、11、12、18、19、20
9串:屏蔽 1、2、8、9、10、11、12、13、18、19、20
8串:屏蔽 1、2、3、8、9、10、11、12、13、18、19、20
7串:屏蔽 1、2、3、8、9、10、11、12、13、17、18、19、20
6串:屏蔽 1、2、3、7、8、9、10、11、12、13、17、18、19、20

蓝牙版TT6020HDVT_v01:
19串:屏蔽 20
18串:屏蔽 11、20
17串:屏蔽 10、11、20
16串:屏蔽 11、12、19、20
15串:屏蔽 10、11、12、19、20
14串:屏蔽 1、9、10、11、19、20
13串:屏蔽 1、9、10、11、12、19、20
12串:屏蔽 1、2、9、10、11、12、19、20
11串:屏蔽 1、2、9、10、11、12、18、19、20
10串:屏蔽 1、2、8、9、10、11、12、18、19、20
9串:屏蔽 1、2、8、9、10、11、12、13、18、19、20
8串:屏蔽 1、2、3、8、9、10、11、12、13、18、19、20
7串:屏蔽 1、2、3、8、9、10、11、12、13、17、18、19、20
6串:屏蔽 1、2、3、7、8、9、10、11、12、13、17、18、19、20

好了方法讲完,希望关于这个保护板的其他资源大家有的尽量都分享出来,杀一杀js们的气焰

网友:
虽然用不上,还是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问题是这些东西如果是你花了很高成本搞出来的卖钱也就算了,本来就不是你的怎么有脸拿来卖钱的?

给你打个满分!!

网友:
点赞支持,搞了两块板子,还没接线

网友:
支持楼主,也要搞个板子组个电池,看了就用铁塔的板子吧

网友:
找他们要版权费

网友:
先留下记号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找出被屏蔽电芯的,没看懂

网友:
打赏支持楼主的共享精神,感谢

网友:
楼主好人,问问能不能钛酸锂?

网友:
支持楼主的共享精神,z这 才是互联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