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百灵达调音台换推子按键开关

楼主(2024-03-31):
老百灵达调音台10多年了,推子和开关都氧化接触不好,安装比较容易,双面板拆卸推子比较费劲。完美修复,还能再战3年

网友:
换这个工程蛮大的,难的是拆件,比机械键盘换轴还难点,后面焊接就简单多了

网友:
拆下来清洗是比较麻烦,一般就加点润滑油。

网友:
板子很大,按钮很多,其实元件没多少。
小时候看到电视里这个还是很喜欢这种把控全场的感觉的。

网友:
一堆可调电位器

网友:
好复杂的东西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