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把机械键盘,Esc键没反应,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楼主(2024-03-31):
本地闲鱼收到一把蓝牙机械键盘,esc没反应,重新换了个轴上去还是不行,经过检测,r1和r8两个短租短路了,万用表蜂鸣。下一步不知道该怎么整了,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网友A:
电阻换了,再看,万用表电阻档,看看是不是220欧

网友:
22欧蜂鸣器会响不算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换了,再看,万用表电阻档,看看是不是220欧

那是USB信号线 本来就是22 测试短路正常的。那是USB信号线 本来就是22 测试短路正常的。那是USB信号线 本来就是22 测试短路正常的。

网友:
用电阻档测才正确。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也有3个键不灵活,不知何因。

网友:
按键没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

网友C:
刚看到帖子,我也判断是防冲二极管坏,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65-1-1.html

网友:
测行列键的线路是否导通

网友:
除了检测脉冲二极管,再检查一下触点有没有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USB信号线 本来就是22 测试短路正常的。那是USB信号线 本来就是22 测试短路正常的。那是USB信号线 本 ...

对对对,我测试过了,这两个贴片电阻的确是22欧姆,但是奇怪了,我查了万用表说明书,小于等于10欧姆才会蜂鸣,不知道为啥22欧姆也蜂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帖子,我也判断是防冲二极管坏,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2765-1-1.html ...

哥,测试过了,ESC和DW1的三极管是导通的,这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220是22欧的电阻,一般不会坏,重点查上级线路。

网友:
线路可能没问题,但三极管本身坏了啊

楼主:
感谢论坛@huigu- 兄弟,在他的指导之下飞了根线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