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杂牌摄像头跑路

楼主(2024-04-01):
家用摄像头还是买品牌的吧,大家都知道,你用这摄像头东西,基本是用到人家厂家搭建服务器的服务。杂牌即使不跑路,售后都难保证,经常掉线看不了。

话说,能破解杂牌后台,修改里面数据,让后台服务器指向本地,在局域网使用或者搞个云来跑。

网友A:
主要是杂牌他能本地连接就可以,有些不给开放

网友:
杂牌很可能端口都封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杂牌他能本地连接就可以,有些不给开放

很多摄像头不联网的话,只跑局域网,都不给看

网友:
我都是搭配硬盘录像机,双备份用

网友B:
家用萤石云监控,6年了,一直稳定在线。杂牌的功能多,参数虚标,我是不敢用,宁愿贵一些,力求稳定。

网友C:
为啥要买杂牌的?因为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萤石云监控,6年了,一直稳定在线。杂牌的功能多,参数虚标,我是不敢用,宁愿贵一些,力求稳定。 ...

虚标至少能用。他后台服务器维护不好,很多时候,不稳定,app看不了,掉线常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买杂牌的?因为价格吗?

当时没有考虑清楚。市面上品牌没有那种带4G功能机器,只有那个杂牌有,就买啦

网友:
购买品牌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买杂牌的?因为价格吗?

很多,但当时对摄像头这东西不了解

网友:
家用摄像头还是买品牌的吧。

网友:
萤石很给力的

网友:
我直接杂牌摄像头加海康录像机

网友:
小米的便宜,质量也可以

网友:
杂牌的还会有安全问题吧

网友:
买小众品牌也换可以吧!不一定非要海康什么的吧!

网友:
杂牌不稳定

网友:
没用过,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