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如何快速使多个单电芯电压平衡

楼主(2024-04-01):
手里攒了不少LG的MJ1电芯,标称3500mAh,打算做一组17串6并的6020电三轮电池包,电芯都是拆机电芯,0循环,但存放时间太久电芯电压参差不齐,大部分都在3V以下了,请问下怎么才能以最快最省钱的方式让这一百多个电芯电压一致方便配组

我目前有三个方案:
1、使用4曹18650充电器全部充满然后配组,这个不用花钱
2、淘宝购买主动均衡板,这个大概话费50-80左右,但效果不敢肯定,看淘宝评论说均衡出来可能还会相差20-30mV,我的目标是5以内

3、使用4通道充电放电容量测试仪,这个估计要100以上,但好处是容量也可以进行配组,就是不确定回充时电压精度控制如何

以上不知坛友有何建议?

网友A:
把所有电池都并联一晚上啊

网友:
旧电芯很难达到5以内吧!做并联,可调电源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电池都并联一晚上啊

这么简单粗暴的吗,如果电压相差太大,比如一个4伏和一个3伏电芯并一起会不会有很大的电流?

网友:
用4曹18650充电器

网友:
先单独充满,然后静置几天,再测电压和内阻。测试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只能这么做。

网友:
电池一致性不好,容量都不一样,就算暂时电压平衡了,用几天就又会差别很大了

网友:
直接装,上个主动均衡保护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先将电压相近的并联成组,全部充满电后再串联即可!

网友:
不建议用参差不齐的旧电池做电池组,除非确认过一致性依然很好。

网友B:
全部并联,再充满电,然后组成电池组。

网友:
先全部充满,然后静止1-2天,再测,不够的补上。
但5mv太难了,不是新电池,加之100多个时间上也很难保证同时充到一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电池都并联一晚上啊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勇气可嘉,非同批电池我是不敢组一组,能用也长不了!净浪费时间!

网友C:
另外,补充一点,国内大厂的新能源电池压差出厂控制一般也只能在10mv左右。
旧电池一致电压充满后,静置10分钟后压差能在50mv以内就很不错了。
所以楼主说的5mv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不太现实。

网友:
很难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并联,再充满电,然后组成电池组。

对, 全部并联, 这种小电池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补充一点,国内大厂的新能源电池压差出厂控制一般也只能在10mv左右。
旧电池一致电压充满后,静置10 ...

我就是在电池pack厂上班的,我们组的电池包都是在5mV,有些甚至在3mV

网友:
我组大单体电池时就是都并联一起,直接充电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