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维修用双目放大眼镜

楼主(2024-04-01):
去年做过一个放大眼镜(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0270-1-1.html),虽然能用,但因为是单目的,实际使用中不能判断距离,看着表笔碰到IC的引脚了,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很不方便。
有坛友曾建议做个双镜头的,但要找两个焦距合适又相同,外形也相似的镜头,谈何容易。
前几日无意中发现了和我当做日常放大镜用了十几年的完全相同的另一支镜头。遂立马开工,重新DIY一个放大眼镜。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再打磨抛光一下,略丑

网友:
这个眼镜可值点银子

网友B:
应该用亚克力板加工成镜片 再打孔固定镜头

网友C:
物距多远?可以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打磨抛光一下,略丑

闲了的时候再仔细弄,先要能用。

楼主:
那是,这可是真正的高级相机用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亚克力板加工成镜片 再打孔固定镜头

先就是用的亚克力板,做的差不多了,一不注意,裂缝了。亚克力板太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距多远?可以焊接吗

大约7厘米左右,刚好能焊接。

网友:
戴上这自制放大镜焊接太高大上了,一看就相当牛!

网友:
土制眼镜 牛!

网友:
看起来是楼主的覆铜板比较多,可以任性用,其实使用透明的亚克力板比较好。

网友:
牛!戴上是不是有种进山洞的感觉

网友:
想法不错,久了会不会晕啊?建议大佬加上补光灯

网友:
覆铜板需要包上橡胶软边。

网友:
可以打个铝基板

网友:
我看别人不都是用专门的大尺寸放大镜?固定在焊台上,可转调节的。带你这个不太方便吧,但如果是

网友:
diy大神啊

网友:
这个手工厉害,那2个圆做的很漂亮。效果怎样?可否用DIY望远镜的镜片来做呢?

网友:
挺实用的放大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