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佬来看看这个创见SM2246EN板是不是带掉电保护的,有很多电容空焊盘

楼主(2024-04-01):
创见固态里面的主板,2246en主控的,旁边的焊盘是不是可以焊接上钽电容或者电容,然后就是掉电保护?

网友A:
是,但是升压模块缺IC和小料...

网友:
看着好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但是升压模块缺IC和小料...

那等于没有,又没原理图也补不了

网友:
这种电容及有关电路加上去,成本也不低的

网友:
没必要
2246en真没啥必要上断电保护
有那钱还不如给你的NAS或者电脑配个UPS更实在

网友:
可以加,成本不低

网友:
谢谢分享,多大容量,只有一片芯片

网友:
请问这是哪个硬盘的拆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