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55kw的t1000系列变频器,输入电流跳变,输出稳定是什么原因。负载是...

楼主(2024-04-01):
安川55kw的t1000系列变频器,输入电流跳变,输出稳定是什么原因。负载是负压风机。

用两个确定没问题的钳表卡进出线,空开线头什么的也压紧了没有松动,相同设备几台这个位置的负压变频器都这样,同机器别的变频器却很稳定。

网友:
变频器输入电流跳变,输出稳定,是因为电路中有储能单元,一般等效于大电感和大电容。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电容出问题的

网友:
也想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碰到过电容出问题的

变频器电容吗?

网友:
电容容量变化引起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B:
在负载稳定的情况下,三相都跳变还是只有某两相跳变,供电电压稳定吗,如果某一相供电电压有跳变的话也是会引起电流跳变的,重点监测电压与负载

网友:
是的,当时变频器电容坏了1一个而且坏的 不是很大

网友:
申请M币清零

网友C:
变频器是不是使用时间挺长了,时间一长一般阻容元件是有参数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负载稳定的情况下,三相都跳变还是只有某两相跳变,供电电压稳定吗,如果某一相供电电压有跳变的话也是会 ...

供电稳定,输出稳定,就这个型号的设备跳变,这个设备的某个变频器跳变,别的变频器不跳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是不是使用时间挺长了,时间一长一般阻容元件是有参数变化的

10年老设备

网友(2024-05-22):
原来大电容惹的祸呀!

网友(2025-03-01):
变频器大电容有坏的了,老化失容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