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鲍鱼2.1s出现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4-04-01):
现在是开机温度显示持续上升, 但是烙铁不热, 一直上升到显示error, 换了烙铁芯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右转加强 烙铁头就会加热到烧红。这是为啥啊怎么处理。

网友:
温控的问题?  乱猜的啊

网友:
MOS管击穿了

网友:
感觉温度还受控啊,输出MOS和NTC部份查一下

楼主:
TPC8107这玩意坏了嘛?

网友:
测一下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电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