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SM3267AE开卡问题,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重新插拔后闪存不识别

楼主(2024-04-01):
手上有一块3267AE的板子,双贴了intel的芯片,丝印是29F16B08LCMF2,刚开始插上电脑CG能识别,但是型号不一样,查了下ID有对应的型号。

用软件开卡后提示bad block over setting,然后重新插拔U盘后就只能看到主控,不识别芯片了。
再试就干脆都不认,U盘插进去指示灯闪一下就灭,然后就没反应了

板子上的跳线都没动过,电压跳线在R44,SB4断开,SB8是短接。
求教大神们这是啥情况,需要改电压跳线吗,或者断开SB8?

网友:
楼下大佬支招

楼主:
补充两张板子的照片

网友:
设置里面指定容量大小,小于报错的容量大小即可

网友A:
电压应该跳R43吧

网友:
短接方法:LED负极+GND

网友:
短接后插USB上 识别了容量可以选自动让它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应该跳R43吧

问题的关键不在电压,这个片1.8V 3.3V都能跑

网友:
led负极和gnd短接插上电脑看看能不能认盘

网友:
1,SB8要去掉 因为你是ONFI
2,打开量产工具看看ID分布,是否需要跳CE,如果不连续,第二片是否需要反贴

网友:
没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