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松下pm25新风机

楼主(2024-04-01):
周日自己动手更换新风外机pm25滤网,面板报错F10。官网找手册没找到错误代码信息,只能call松下售后,花了120上门,折腾一番,说搞不定,需要更换配件,回去给我报价!!

结果吓死宝宝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温湿度传感器报价200多,一个热敏电阻300,主板800+。关键是传感器属于定制器件,订货不能退,靠,我要修理一下,要花毛1000块,太黑了!
好在花了120了,修理工给我一份详细的说明书,有报错信息!等修理工走了,自己动手,拆开机器折腾了一番,居然好了!省了500块钱,哈哈!
面板也拆开看了,做工还是没问题的,忘记拍照了!!传感器拆开,看了型号,找到资料!手册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AE5E1F7FA75661C.pdf
看过手册,以后也不慌了,4pin连接器,一个5v,一个gnd,一个接了10k热敏,一个模拟0-3v输入,即使传感器坏了,外部挂个2电阻就可以跳过机器自检!说实话新风显示温度湿度完全没啥用处!屏蔽也没啥问题!!

网友A:
温湿度传感器报价200多,一个热敏电阻300,主板800+,一般是包括了上门服务价格

网友B:
这么来钱呢,要是专门去修理这玩意儿,肯定能发大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湿度传感器报价200多,一个热敏电阻300,主板800+,一般是包括了上门服务价格 ...

问题,这是标准的传感器,不是松下自己设计的,网上搜索一下没找到真实价格,ic买一颗就20块钱,板子上就一个3.3v ldo 几个电容,了不起30块钱成本,居然卖234块钱!!利润200,黑啊!

网友C:
包含服务费的,不要光以零件价格来定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这是标准的传感器,不是松下自己设计的,网上搜索一下没找到真实价格,ic买一颗就20块钱,板子上就 ...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的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的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含服务费的,不要光以零件价格来定

老板,服务费另外算的,200块钱啊,看聊天记录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的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的  板子一看就是嘉立创的  国内仿造 ...

这个真不是,哈哈!我倒是想以后坏了自己jlc打板子焊接,小意思!

网友:
真是黑心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来钱呢,要是专门去修理这玩意儿,肯定能发大财。

都这样的,当初日立50寸等离子y板坏了,官方上门修一下1300,过了半年多又坏了x板(这个是电视机设计问题,但是打死不召回),网上找了下就200左右,买回来自己换上,而且仔细看之前给我换的明显一个芯片也是换过的,并不是全新的,所以做维修的真赚

网友:
真是心太黑了。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扔了,因为手残,有说明书也不会修

网友E:
工业应用的东东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F:
自己考虑维修模块上的原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应用的东东就是不一样啊

老板,家里用的,不是工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考虑维修模块上的原件吧

不需要,以后真坏了,就板子外面弄 2个电阻,模拟外部电压输入即可!!

网友:
够黑啊,,反正就是欺我们是外行,买不到配件,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是暴利行业了,不然就不会那么多维修店倒闭了,大家都不上当了。

网友:
官方的售后都不便宜,我一个电脑,去售后告诉我换主板要一千四百多,估计去外面修顶天了三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