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怎么从芯片外观分辨是正片还是黑片 小白虚心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04-01):
如题 本人手上有俩MLC闪存 众所周知MLC属于比较好的闪存颗粒 一般用于比较大牌知名的固态上  可奈何我这俩颗粒  一个是从七彩虹内拆出  一个是从ELSKY(本人不知是什么品牌)拆出  这种非一线品牌的固态应该不会用这么好的颗粒吧  虽然查出来为MLC  但是它是不是 不是正片呢 或者是有残次的MLC 呢

网友A:
杂牌固态拆到正片的概率不大。你这2片,看丝印也都不像原厂丝印,更像是白片后打标的。

跑跑rdt测试,没问题放心用就行。

网友B:
你这2颗粒还是不错的,杂牌固态就不要纠结是不是正片了,就算不是正片你也不亏

网友C:
我也是分不清啥是tlc  啥是m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分不清啥是tlc  啥是mlc

现在MLC只有早期的二手固态才有!

网友D:
上面的一眼假,后打标的。下面的应该是正片,不过是几手拆机废物再利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要想好用买一线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一眼假,后打标的。下面的应该是正片,不过是几手拆机废物再利用就不知道了。 ...

下面的也是后打标

网友:
都拆过不知多少次了还纠结啥

网友E:
上面的字打的歪歪扭扭的,应该是白片,下面的看不出来,放心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需要注意下了,学习中。 不能以假乱真啊。

网友:
这个不懂,学习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固态拆到正片的概率不大。你这2片,看丝印也都不像原厂丝印,更像是白片后打标的。

跑跑rdt测试,没问 ...

好嘞 感谢大佬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2颗粒还是不错的,杂牌固态就不要纠结是不是正片了,就算不是正片你也不亏 ...

哈哈 也是不懂 发出来请教一下大佬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字打的歪歪扭扭的,应该是白片,下面的看不出来,放心用就行了 ...

OK 了解了  感谢解答

网友:
我眼拙,第一颗明显二次打标,第二颗看着倒是比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