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洗衣机漏水了,大家看看有修的意义吗?

楼主(2024-04-01):
家里的洗衣机漏水了,大家看看有修的意义吗?谢谢

网友:
换了密封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密封圈的事儿。。。。。。

网友:
密封圈和钢丝圈的事。

网友A:
我只用波轮洗衣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波轮洗衣机。

顶一个!用习惯了,赶脚还是波轮好用!

网友:
波轮好用!是因为容易拆开来搞清洁~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波轮洗衣机

网友:
我也是喜欢用波轮洗衣机

网友:
首先检查密封圈,如果有破损就更换,如果完好弹性也不差就检查密封圈安装位置有无异物粘连,包括密封圈内外表面。
密封圈可以上X宝按洗衣机品牌/型号购买

网友:
密封圈老化了,换密封圈

网友:
如果自己能换密封圈还是划算的。

网友:
换个尿不湿应该就能解决吧

网友:
换一个密封圈的事儿

网友:
首先检查密封圈

网友:
仔细听,好像轴承太响了,噪音大,换新的吧

网友:
换个密封圈,先看看说明书

网友:
轴承好像不行了,不过漏水也就换个密封圈的事

网友:
没噪音换个密封圈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