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隔壁坛买的飞利浦台灯拆解对比

楼主(2024-04-01):
还以为发的都是有电池,谁知道竟然有一个无电池板的(型号不一致,插电款外观瑕疵比较多,充电款没发现外观瑕疵),微信问了下对方,对方回了句说灯亮不亮(56大洋有点亏)

有电池款的亮度还高了电,Q1的缘故

把配重块用水泥钉敲掉一部分,4065小板和电池也准备好了,才发现少Q1及周边电阻电容(接上电池不导通没反应),另外一个充电激活后正常使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子上有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子上有升压电路。

就差那个4065和A19T三极管,应该不升压,可能电流通过A19T增大了

网友:
写明有电池,没电池的有点坑啊

网友:
缺件电路板,可以加4056芯片元件补全,配重换成3节锂电芯。

网友:
LED是真的 就回这个价

网友:
欧洲南极人,除了那几个贴牌大厂的东西,其他都不能买

网友:
焊接工艺不太好。

网友:
就怕这种先款的,你还找不到理由

网友:
一看就是假货

网友:
飞利浦的贴牌货

网友B:
亏了,买台灯不能光看便宜,最好先搜索拆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亏了,买台灯不能光看便宜,最好先搜索拆机帖

以后再也不买了,够用了

网友:
吃亏上当很难免

网友:
南极人、北极绒、七匹狼、恒源祥。。。。。。一样的东西

网友:
水泥钉敲掉一部分

网友:
假货吧,这够坑的哦

网友:
怪不得飞利浦衰败了,这做工不衰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