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倍思车载吸尘器,没搞懂充电原理

楼主(2024-04-01):
翘屁股 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下刀 这里有个空

否则很难开

三节18650
居然没找到 充电板

扒开衣服

一节满电 两节0v
难道用那另外两个线头做平衡冲?

电路如图

大家给点建议吧 是自己做个电池组 还是改一个外置电源口

网友A:
哈哈,占位?我的一个几块钱的也是只有一个电池的,转速倒是挺高的

网友:
建议直接捅个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占位?我的一个几块钱的也是只有一个电池的,转速倒是挺高的

不至于吧。。。。。
单电池无法启动的
电机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
单电池无法启动的
电机12v的

那咱俩的还真不一样,我的一节电池也是转挺快的,但用不住,一会儿就没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至于吧。。。。。
单电池无法启动的
电机12v的

把两节0V的拆了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改成直接12v供电的,这东西耗电大。

网友B:
确定中间两节是0v?看着像平衡充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中间两节是0v?看着像平衡充的电路。

是的 应该是坏了
网上很多这个吸尘器电池坏的案例

网友C:
板子怎么不抽出来看看

网友D:
电池保护板做在控制板上啦,所以接的线比较多吧

网友:
量下充电器电压,就可以判断那两节是不是真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怎么不抽出来看看

这个拆起来不友好
做了一个新的电池组换上了,搞定

网友E:
直接点烟器接12V输入,自己加个开关控制,电路板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保护板做在控制板上啦,所以接的线比较多吧

是的,空载的时候无电压,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点烟器接12V输入,自己加个开关控制,电路板都不要。

手里正好有3节c5的电池
让朋友帮忙点焊了一下
小心翼翼包裹好
里面空间有限,废了半天劲才还原,生怕磨破皮短路

网友:
直接改个12V的,插到点烟器上

网友:
16楼方案也可以

网友:
板子不搞出来拍照等于没拆

网友:
这种特费电池,不如改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