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电脑启动后黑屏的问题

楼主(2024-04-01):
一台win10电脑启动后黑屏,什么也没有,鼠标的光标能动。
ctrl+alt+esc 任务管理器能调出来。
通过任务管理器,执行msconfig,设置启动安全模式,重启后进入安全模式桌面正常,但重启进入正常模式还是黑屏。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下载同版本的ISO
加载虚拟光驱,WIN10原生支持
升级系统,选择保存数据更新
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先卸载显卡驱动,重启后再安装显卡驱动即可

网友:
explorer启动故障,检查最近安装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同版本的ISO
加载虚拟光驱,WIN10原生支持
升级系统,选择保存数据更新

没桌面,如何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桌面,如何下载?

任务管理器,win+r键调出运行,都能手动启动相应程序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安全模式下卸载火绒杀毒软件,重启后正常了。
造成故障的原因是,火绒杀毒把explorer.exe当木马隔离了。
重装火绒后杀毒,没发现病毒。

楼主:
这是火绒在搞鬼

网友B:
火绒也是间接受害,本质跟数字有关~https://www.163.com/dy/article/IRI0VNO0051196H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绒也是间接受害,本质跟数字有关~https://www.163.com/dy/article/IRI0VNO0051196HN.html ...

原来如此,我这台电脑一直在当文件共享服务器用,一直正常。昨天远程登录后才发现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绒也是间接受害,本质跟数字有关~https://www.163.com/dy/article/IRI0VNO0051196HN.html ...

学习了,真相只有一个

网友C:
没出现过这类问题也没关注过,解决了就好
电脑还是少装软件好啊,从WIN7开始好像一直在裸奔再也没用过杀毒软件了

网友:
重启explorer,启动任务管理器,运行explorer.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出现过这类问题也没关注过,解决了就好
电脑还是少装软件好啊,从WIN7开始好像一直在裸奔再也没用过杀毒 ...

如果你不装火绒,windows会使用它自带的杀毒软件,这软件会自动删除你的注册机,导致你用不了某些盗版软件

回帖有点卡,这网站又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安全模式下卸载火绒杀毒软件,重启后正常了。
造成故障的原因是,火绒杀毒把explorer.exe当木 ...

是火绒害得我重装了几次系统发现的,后来下了个新版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