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20AH的皖东时来电动车充电器炸了

楼主(2024-04-01):
皖东时来充电器参数

保险烧了,后面的焊点都热到脱焊了,求助没炸的压敏电阻旁边炸掉的压敏电阻大小是多少

麻烦大家了

网友A:
貌似不是压敏电阻,好像是个防止冲击电流的

网友:
防雷击用的

楼主:
那请问换那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压敏电阻,好像是个防止冲击电流的

请问换那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是压敏电阻,好像是个防止冲击电流的

请问要更换哪一种呢

网友B:
我有一个60V的充电器,没有使用压敏电阻,但是有你所说的炸掉的压敏电阻,你的这个元件是接在整流桥的正极与滤波电容的正极之间,它其实是NTC热敏电阻,作用是保护整流二极管,防止通电时过大的冲击电流损坏整流二极管。我这个充电器的热敏电阻型号是MF72,5D11,测量阻值是5Ω左右。

网友:
换一个就行呀!!!

网友C:
典型的旧板换新壳产品。。。不过这板子做工不错,像是西普尔的板子,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60V的充电器,没有使用压敏电阻,但是有你所说的炸掉的压敏电阻,你的这个元件是接在整流桥的正极 ...

谢谢你

网友D:
那货不用也行;直接短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旧板换新壳产品。。。不过这板子做工不错,像是西普尔的板子,还是值得修一下的 ...

修是值得修就是板子做工我觉得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货不用也行;直接短路好了

那个保险换多大呢   短路怕后面烧了三极管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西普尔早前产品,烧掉的是热敏电阻,防浪涌的换一个就好,天长特产充电器,还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