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水流开关,研究一下如何改造

楼主(2024-04-01):
上次把家用增压泵改成了砂轮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371
拆下来这个水流开关,想利用起来,于是拆开来研究一下。

整体外观,一端接口是4分外丝,另一端是6分活接

灵敏度调节

6分活节想改成4分,经果发现内芯是反丝,只好用6分补芯来转接了。

拆开上端盖,里面有一块小电路板,很简单的电路,就是一双向可控硅+一电阻

下面有一个常开干簧管

灵敏度调节就一塑料棒,有棱角

干簧管座上有齿,转动塑料棒,塑料棒上的棱角带动干簧管座移动

水流阀门

冲开状态

阀片

有点脏了,阀片下面有弹簧

阀片另一端有小块磁铁,作用上面的干簧管

很简单的结构

阀门未动作时的阻值

阀门动作时的阴值,可控硅是不可以这样测量的

电路图如下:

请教各位大佬:

1、这个是用在220V交流电上的,我想用到24V直流电环境下,需要改什么?降低R阻值行不行?

2、这个是常开型的,有水流通过时才导通,我想反过来,换常闭型干簧管当然是简单,但我没有,能不能改变电路,将电阻不经过干簧管直接接入主线中,再用干簧管来短接可控硅的控制极,在有水流电,干簧管导通泄掉可控硅控制极电流,可否?

楼主:
改成这样可行吗?

网友:
简单改电阻似乎不行的,阻容试试(不一定,后果自负)

网友:
用在24V直流下可以直接用干簧管接通和断开来控制三极管或者莫氏管

网友:
这个传感器什么原理呢?

网友:
既然是只检测有无水流,还要啥可控硅?干簧管直接与微型继电器线圈串联,有水流继电器吸合,无水流继电器断电,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任你接。

网友:
可控硅是过零触发的,改直流不可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改直流不能用可控硅,要换mos管或三极管。

网友:
第一次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开关有点脏了,水质不行

网友:
6 9楼有道理

网友:
用磁铁和干簧管检测水流,办法不错。

网友:
这个居然还有电路板真是没想到呀

网友:
简单可靠,买了一个代替一个热水器的水流开关,目前2年没坏

网友:
改直流,你得想办法关闭可控硅,不然一直通的。

网友:
用在直流电路的话,一旦导通就控制不了关断,只能关电源

网友:
看起来比较实用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还不错,改电源电路。

网友:
改直流别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