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YF-08智能蓝牙音响拆解

楼主(2024-04-01):
用老人家的手机登录某团,1分钱买了一个蓝牙音响。商品图片看起来很大颜色很漂亮,但是实际到货的一般般。

以前4元钱买的收款机内部和这个都差不多。

外面就一个快递袋,包装盒很薄,已经变形了。

底部没有泡面,手头的泡棉有点厚,就不管他了。

背面就这几个接口,AUX线没有,只有一根充电线。

顶部四个案件,没有开孔,里面的麦克接收不灵敏。也就不开孔了,反正这个是要准备吃灰的。

固定膜的圈圈,卡口。

薄薄的膜是先用一点胶水粘在外壳上,前后壳上只用了一点点胶水,靠个卡口圈固定。

内部很简陋,左边是18650电池,右边的孔比较小,可以装一个14500电池。

电路板插槽里没有开孔,麦克透声就不那么清晰了。

蛇虫鼠咬,光板无毛,烂电路板一片。

预留的座子和焊盘还很多,这可以装很多喇叭?

LTK5128D-高耐压-3Ω7.3W-F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旁边空焊盘一模一样的,可以再装一套。。。。

杰理ac23bp蓝牙芯片的
它支持蓝牙5.0版本,工作距离可以达到100米,工作电压为3.0-3.6V,工作环境为-40℃-+85℃,采用QFN32封装形式,引脚数量为48pin。
杰理ac23bp芯片采用SBC编码格式,常被用于传输音频、文件等场景,功耗较高。

这种机器似乎都是开机声音很大,很吓人,怎么能改成开机声音小一点,自己再慢慢调。(收款机是装了电位器慢慢调)这个可以不装么?改什么地方呢?

网友A:
有一款是音量调到5以上就会保持,5以下开机最大音量

网友B:
真的佩服给商品拍照的那些摄影师,把商品拍得贼漂亮,实际上这个音箱外壳一看就塑料感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是音量调到5以上就会保持,5以下开机最大音量

按你的方法试了,我这款不行,还是很大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佩服给商品拍照的那些摄影师,把商品拍得贼漂亮,实际上这个音箱外壳一看就塑料感极强。 ...

DEMO个好的做广告,实际是一堆垃圾货再卖

网友:
只能考虑加个电位器,我有个喂鸡得的蓝牙音箱就是,要是只是开机那个模式提示音大,播放能记忆音量,还可以搞个微动开关或者什么的,开机把喇叭断开,或者做个延时电路,开机过两秒再把喇叭接通

网友:
塑料感极强

网友:
24M晶振有点大啊

网友:
这款蓝牙音箱说实在的还算可以,有个充电芯片。一般有充电芯片的,算是中等水平吧。

网友:
开机声音大的蓝牙音箱太多了,都是固化在芯片里面,参考一下六楼的方法吧。

网友:
这款蓝牙音箱说实在的还算可以

网友:
用得着的也算是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看起来倒是很干净,简简单单几个元件

网友:
这价格,能用就行了

网友:
音箱个头不大,这价格不 错

网友:
成本压缩到极致了

网友:
看电板应该是蓝牙+单声道。价格决定品质,就是这种情况,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看板子上的标记还可以接一个喇叭。

网友:
usb口的aux,可以用作电脑声卡吧。

网友:
后面开空,还可以上一个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