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个内阻仪!还不错!

楼主(2024-04-01):
有成品,闲的没事看内阻仪表头40多块钱,买了一块,再买两个开尔文测试夹子,一块充电保护板,一节18650电池。捡了一个建武的座充,组装在一起还不错。根成品比差不多。

网友A:
你都有个表了还做这个干啥用?搞维修的就是不嫌工具多

网友:
百花齐放,充电座的壳看起来也不错

网友:
最近这个很火啊。。。。。。

网友:
这是要一直火下去吧,隔几天就会出来一个

网友:
这外壳充分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有个表了还做这个干啥用?搞维修的就是不嫌工具多

看到了就手痒,还有一个蓄电池那种呢!

网友B:
表越多,越不知道那个准了,十表九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越多,越不知道那个准了,十表九不同

我不是强迫症,我的 原则差不多就行!

网友:
内阻仪跟座充挺搭的,养眼。

网友C:
这是一个垃圾佬!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垃圾佬!鉴定完毕

哈哈!!加这个三个了!!

网友:
大家都在搞,看来我也要搞一个

网友:
好几个了,还搞一个?

网友:
还有呢,也搞一个?

网友D:
为什么你们只有40,我一搜都 是55

网友:
我用的这个表不是牌子,但是测量灵敏度和小巧我很喜欢。所以就天天用了,测量精度还差不多

网友:
这段时间TS457好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们只有40,我一搜都 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