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保养一台风扇准备迎接夏天

楼主(2024-04-01):
清洗一台风扇发现按下开关又不会转动了,拆开叶片罩用手转动叶片感觉非常紧应该又是轴承缺润滑油了,再拆下轴承发现里面的润滑油变成黑色胶状粘性非常大,自己用洗洁精清洗干净后再用含有百分之七十酒精消毒液擦干净,最后在轴承套和里面的海绵加上汽车机油润滑效果还不错。

网友A:
顺便把电机换了吧,换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把电机换了吧,换直流的

等电机坏了再换也不迟。

网友B:
这几天气温到31°了。都没有过过春天。直接就夏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气温到31°了。都没有过过春天。直接就夏天了

看来今年要提前开空调了,往年一般都是五一之后才开的。

网友C:
直接滴缝纫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滴缝纫机油

像我这种情况直接加润滑油没有作用的,必须拆下轴承清理干净里面胶状有粘性的润滑油再加润滑油才有效果。

网友D:
未雨绸缪,保养风扇准备迎接夏天!!!

网友E:
每年这样保养能用个20来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雨绸缪,保养风扇准备迎接夏天!!!

今年夏天来得有点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年这样保养能用个20来年

这台已经用了有十年了之前换了一个安规电容。

网友F:
我用硅油润滑

网友:
今年夏天来得有点早

网友G:
这风扇还是上下左右摇头的,可以绕8字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硅油润滑

我还没用过硅油一直都是用汽车机油和摩托车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风扇还是上下左右摇头的,可以绕8字吹

多方向摇摆还是挺实用的而且用遥控器就能实现。

网友H:
拆过几次这种电机,不是搞断线圈,就是装好之后变得更不顺畅了,掌握不了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过几次这种电机,不是搞断线圈,就是装好之后变得更不顺畅了,掌握不了要点 ...

网上有拆解加油的维修视频可以搜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