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朗科损坏的M2固态,求教如何可以恢复

楼主(2024-04-01):
品牌是朗科,京东购买,使用了三年,实际使用时间也就几百小时,看了一下订单只有两年质保,求教如何可以恢复,目前可以认盘,做系统会报错,使用比较卡顿。

网友:
不是太懂,或者开卡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朗科出的3C快消品,直接报废处理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M.2盘保两年的
那种再什么山的货,售出后厂家不久就有可能倒闭的,也是保三年

网友:
出问题难修复,快挂了

网友:
挂了俩SSD了

无明显诱因

网友:
还是机械硬盘可靠,我的都放了好几年了拿出来一切正常。

网友:
闪存抠了做u盘
板子找其他废盘的芯片搬上去再开卡

网友:
固态还是自有芯片的厂家靠谱些。

网友:
不会是寿命到了吧

网友:
慧荣的主控,试试重新开卡量产。

网友:
你买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快消品,坏了也是在你预期之内的,nvme的基本没啥救了,放弃吧

网友:
机械硬盘可靠

网友:
为什么想不开要选朗科呢?

网友:
U盘ssd不要选朗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