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终究是手痒痒,还是给它校准了一下(amazon 90DM860)

楼主(2024-04-01):
本身两个一个正差约3个字,另一个负差约3个字,单个看都行,放一起看着别扭,没忍住,按我是不会修老师的校准方法,校准了一下,瞬间心情舒畅了。

现在步调一致

补充:有朋友问90DM860校准方法,这里说一下
校准是参考我是不会修老师的方法,我复述一次:
1、在档位置于uA档或者Hz档时,长按设置按键(RANGE)进入设置菜单;
2、在设置界面下,短按设置按键(RANGE),选择最后一项,屏幕会显示CAL字符;
3、顺序短按 STORE,HOLD,MODE,背光(灯泡符号按键)后,再按RANGE键,开启校准开关,屏幕显示ON;
4、将档位开关旋转到需要校准的档位,输入标准值(电压电阻都是以4开头的整数),然后按背光按键确认校准当前值;
5、每个档位都可以连续输入不同量程的标准值进行校准,且每个量程都是可以独立校准的,互不影响(这个好啊,可以保证较好的线性);
6、校准完成后直接关机就行,校准期间如果不清楚其它按键的功能,千万不能瞎按别的按键

网友:
哇,进度条都是一样的,太厉害了

网友:
这叫强迫症,是病,得治。

网友:
强迫症晚期啊

网友A:
最后三位不是零,继续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三位不是零,继续调整

那个是真调不起了,要加血才行。

网友:
这是强迫症啊

楼主:
都把摊子摆开了,那么高压也搞一搞,我只需要50以下准确就行,不校准不知道,发现一只表50,500,1000V这几个档位都不准,估计出厂没校准,偏差非常大,400V能测量出414V了。

补充:重要(后来发现不是人家没有校准,是校准期间我乱按了一通其它按键,估计原来的校准参数被影响了,未校准前我测量电阻是准确的,校准电压档位期间按过别的按键,虽然没观察到屏幕有什么提示或者变化,但后来发现测量电阻不准确了,另一块表我就没有乱按,校准了它的电压档后就没有影响其它档位。)

网友B:
把红黑表笔调换一下,你会发现正负极反转又不一致了。
这表的天生丽质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红黑表笔调换一下,你会发现正负极反转又不一致了。
这表的天生丽质也就那样 ...

我这里没您说的那个现象

楼主:
还挺稳定,搞个动图来看看

楼主:
两个表正反测量结果一样的

网友C:
楼主你搞批发啊

网友:
在哪里买的啊?想入或者转让

网友:
请问具体的校准方法是什么

网友:
这表没毛病,人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搞批发啊

我就是担心它不靠谱儿,再买一个作为备份。

网友:
有钱人的玩具,我只有流口水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