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交流输入是怎么转换成交流三相输出的

楼主(2024-04-01):
从韩国进口的设备,电路板见图。

网友A:
AC-DC-AC,,AC-DC-AC,,AC-DC-AC,,

网友:
你买个220v的变频器,就能实现了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板就是个专用变频器控制驱动板AC220V1P转AC220V3P

网友C:
如果输出是三相交流380V的话,还得有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板就是个专用变频器控制驱动板AC220V1P转AC220V3P

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D:
单相电转为3相电就是所谓的“变频”了,属于“核心技术”了~神州待填补的空白。
古老的办法是单相电机与3相发电机同轴拖动完成单相/3相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是三相交流380V的话,还得有逆变器。

倍压整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转为3相电就是所谓的“变频”了,属于“核心技术”了~神州待填补的空白。
古老的办法是单相电机与3相 ...

那来那么多空白,手工作坊都能搞定的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来那么多空白,手工作坊都能搞定的玩意,

除了四大发明,目之所及的航天/航空/汽车/////电脑/手机~甚至笔尖圆珠不都是空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四大发明,目之所及的航天/航空/汽车/////电脑/手机~甚至笔尖圆珠不都是空白? ...

是是是,都是空白,还有打火机垫片捏

网友:
220v的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AC-DC-AC,,AC-DC-AC,,AC-DC-AC,,

果然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他不是说三遍,是三相

网友G:
实际单相和三相变频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单相和三相变频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学习了一些变频电路知识,是这祥的都先变成直流再通过六个igbt组成三对上下管,通过交替导通的方式逆变成三相交流电。

网友:
单进三出变频器,冷风机用的就是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