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借中兴光猫机壳改手机无线充

楼主(2024-04-01):
闲下来就手痒,手头上有一个电信提速淘汰下来的 中兴的光猫,借壳生蛋,改成 手机无线充。

用 玻纤面包板替换线路板。借用原 电源插座,电源开关。原来的12伏电源。

网上随便找了一款 塑料手机支架。一顿操作 猛如虎 后的成品。

完工,又利用一个废弃物,又多了一个不同性质的废弃物   哈哈哈

网友:
组合的挺有创 意,指示灯也能看到

网友A:
这时钟不错,是水果自带的还是第三方app的?

网友:
实用就好,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时钟不错,是水果自带的还是第三方app的?

是的 横屏无线充 就这样

网友:
充好电和待机红绿指示灯颜色调换一下,一般充电显示红色的。

网友:
既是无线充,也是手机支架,创意不错。

网友:
壳子里应该加上点配重

网友B:
充电线圈怎么按照在塑料手机支架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线圈怎么按照在塑料手机支架上的

用破纤板做边框垫高,线圈嵌入。又因为 手机竖屏和横屏手机上的感应线圈位置不在一个点上,所以 充电线圈做成上下可以移动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