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手机无线充电器加个散热风扇

楼主(2024-04-01):
烧了两个笔记本散热风扇才完成这次改装。

手也搞的流血了。
笔记本风扇真是脆弱,一个是电压升到9V烧掉了,一个是正负极碰在一起烧了,第三个风扇我在正负极各接了个二极管,顺便热熔胶点到风扇外壳了,没再烧了。
剪钳挖的洞,比较丑,给手机10W充电温度还是有的,但没那么热了,之前手机发烫。

无刷电机风扇,上面就一个主芯片,所以很容易烧。

网友A:
无线充,效率低下,充电慢!我很少用

网友:
无线充目前还是意义不大,有线快都100W了。

网友B:
10W功率没必要散热啊

网友:
就是这种折腾的精神,向您学习!

网友C:
用热熔胶?发热会软化的

网友:
执迷于无线充电吗?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有线还能边冲边玩

网友:
10W的的确有点小了,不过没事就是折腾

网友D:
是手机热还是充电器热?

网友:
粗粮无线冲自带风扇

网友E:
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风扇的确难伺候,电压一定要控制好,不然烧坏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感觉没必要加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功率没必要散热啊

夏天充电很热的。冬天还好。

楼主:
今天再升级下,加个磁吸的磁铁,免得老是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笔记本电脑上的风扇的确难伺候,电压一定要控制好,不然烧坏也就分分钟的事情。 ...

找个了5V的充电器,应该不容易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手机热还是充电器热?

两个都热。手机烫手。
加风扇后苹果手机10W充电略有温度,华为手机8W充电比苹果的热一些。技术还是有差距的。
华为上不了10W,估计是协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胶?发热会软化的

加了风扇不会了,没风扇确实会变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效率低下,充电慢!我很少用

上班慢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