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速修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24-04-01):
某日,一只铁公鸡找我修微波炉,说是放在出租房用的。口气就是家里有矿,出租房对付对付就行了,让他花钱买配件就不可能了。
一开始怀疑高压保险断了,拆开后没发现有高压保险,于是测了一下高压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以为找到故障了,当断开二极管连接线,复测发现二极管是好的。再量磁控管灯丝对外壳,发现灯丝漏电。于是就上了大杀招。

这样直插很牢靠,干脆磁控管的盖子也不盖了,留着卖钱,哈哈
补充一下,漏电如下图所示,网上找的图,当时忘记拍了。

网友A:
还是让你给拔了一根毛,哈哈哈哈

网友:
没有盖子,磁控管辐射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让你给拔了一根毛,哈哈哈哈

拔铁公鸡的不容易

网友:
这个不会有额外辐射吧

网友:
有无人解释下大杀招是啥

网友:
楼主发现灯丝何处漏电呢.插件那击穿了?

网友:
穿心电容给撸了。

网友:
还是让你给拔了一根毛

网友:
这个确实强

网友:
这个应急方法很好!我一个微波炉这样处理后用了十几年,现在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接线柱一个漏电短路了,看上去是塑料包的,想不通塑料也会导电

网友:
路过。
做了我所不敢做的,

网友:
助人为乐,点赞

网友B:
对外壳漏电,铁公鸡怎么没被电倒?

网友:
盖子还是盖上的好,防辐射,辐射到谁都不好!

网友:
不盖只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外壳漏电,铁公鸡怎么没被电倒?

相当于红色线短路,就是二极管直接接地的意思了。
插座上有地线,外壳是0电位,所以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红色线短路,就是二极管直接接地的意思了。
插座上有地线,外壳是0电位,所以没事。
...

知道了,谢谢。
出租房地线正规,微波炉电源线三线正规,救了铁公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