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测量各种饮用水的导电率

楼主(2024-04-01):
声明:本测试不探讨哪种品牌的水更健康,笔者认为符合国家标准均可饮用,无任何健康差别。
前言:
日常的电子折腾中有时候会碰到需要纯水的情况,比如铅酸电池补液,汽车冷却液补液等等,应@eituoz 水友的疑问,我特意买来几种常见的水测量导电率,方便大家折腾时能找到一款合适的水。

水的分类:
目前市面在售的水按照加工方法一般分为蒸馏水、纯净水、天然水,其中蒸馏水是使用自来水经过蒸馏得到饮用水;纯净水是使用自来水经过过滤、精滤、反渗透得到的饮用水;天然水是从水源地取自然水通过消毒后得到的饮用水。

测试方法:
使用小米TDS测试导电率,导电率越高,纯度越低。

实验:
自来水,水源地:广东东莞,TDS:98ppm

农夫山泉饮用天然水,执行Q/NFS0001S标准,水源地:广东河源万绿湖,TDS:37ppm

景田饮用纯净水,执行GB19298,产地:广东惠州,TDS:2ppm

娃哈哈饮用纯净水,执行GB17323,产地:广西桂林,TDS:1ppm

怡宝饮用纯净水,执行GB17323,产地:广东广州,TDS:1ppm

屈纯氏饮用水(蒸)执行GB19298,产地:广东广州,TDS:1ppm

总结:
天然水和自来水在需要纯水的情况下基本不可用,水里带有的矿物质元素会产生水垢,影响使用;纯净水和蒸馏水差别不大,但要注意会有个别纯净水会使用不同的标准,以保留水的口感,也有些纯净水会添加矿物质增强口感,使用时需要稍加注意。

网友:
这样看来娃哈哈的引用纯净水是不是就可以作为铅酸电池 补水液了

网友:
药店卖的稀释药液的用水,好像是无菌蒸馏水。

网友A:
电瓶加水我只用屈臣氏,看瓶子上面写的蒸馏水

网友:
添加了矿物质的纯净水就不会再叫纯净水了。

网友:
农夫山泉本来就不是纯净水。
我曾经用同款的测试笔在乡下测井里水,值只有个位数。

网友:
南方的水质好

网友:
这个不叫电导率,电导率的单位是us/cm或ms/cm,你这个叫TDS,电导率是测量值,TDS是计算值,从电导率可以推算某种单一溶液的TDS,反之则不行,如果溶质未知,则TDS一定不准

便宜一点的纯净水也有十几TDS的北方自来水有几百TDS的,作为比较,海水是3万多的TDS,尿液是几千,根据喝水量不同有变化

网友:
哇哈哈这么纯净

网友:
我这的自来水300多

网友:
我们设备是铅酸供电的,基地维护用纯水机,外出维护用屈臣氏,有时候带的量不够又买不到屈臣氏,就用娃哈哈,有一次娃哈哈都木得,就用了怡宝

网友:
哇哈哈,实验室专用纯净水

网友:
娃哈哈纯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瓶加水我只用屈臣氏,看瓶子上面写的蒸馏水

电瓶加水直接买注射用水

网友:
饮用纯净水基本上就算是蒸馏水了。没有什么营养。

网友:
不错,可以提供指引

网友:
我一直用屈臣氏蒸馏水。

网友:
哪个可以作为铅酸电池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