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复砸了 反复改了的5V1A的电源改9V 0.5A 最折腾辅助绕组的电压

楼主(2024-04-01):
光AB胶都粘了2次,还好是新料的塑料壳,不容易扭裂。

改输出电压,就是把初级FB反馈的下电阻减小,但辅助绕组电压大幅度升高,导致关机保护

最后在里面反向串个10V稳压管,才搞定

楼主:
外壳小巧,很容易插到排插上,
9V电源,改成9.3V,怕线路上掉电压,待机功率0.3W

网友:
一言难尽,祝水神清明节愉快!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买个吧,这完全不值手工费啊。我买了一堆QC2.0的,加个诱骗就能9V,12V,体积够小,很方便

网友:
把四周的胶打磨平整会好看点

网友:
双绕组的/双电压的不是单单改个电阻那么简单  我吧一个康佳的电视板子改到一个广告机拆的屏幕上面当驱动板   就是掉这个坑

开机 电表显示120W  我记得我改了恒流板的 以前120W 改了边上30W了的  不然侧面灯条位置严重发烫     一测发现妈的 康佳这破烂板子标注24V的地方电压有38V 怪不得 我以前24V下改了只有30W的恒流板 这下在超高电压情况下 功率自然就超标了    还好没烧

逐改光耦附近电阻  然后测试发现 24V是变24V了    可是12V又出问题了  变成只有6V了  要疯啊?  逐恢复原状  然后仔细研究发现这个后

级反馈光耦检测的电压是这个所谓的24v   于是拆下高频变压器 改绕组    好嘛   拆下绕组看了下一圈6V  12V组是2圈  24V是6圈  于是去掉两圈装回   再

测还是不对 电压又低了直接保护了   想起是不是用线多绕两圈再整流给检测电路就行了 于是加了其中一个24V绕组  还是不对 电压低  最终两组24V绕组都加上两圈用来做反馈电压 加上电容和整流   装回 终于24V是24v  12V是12V了

我看中的就是这板子可以遥控开关机  而且是板子自带24V 可以刚刚好用来给广告机屏幕的24V背光恒流板供电  以前是一个小驱动板和一个电源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