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朗科480G M2固态 故障

楼主(2024-04-01):
品牌是朗科,京东购买,使用了三年,实际使用时间也就几百小时,看了一下订单只有两年质保,芯片看着不像正儿八经的闪存,求教如何可以恢复,目前可以认盘,做系统会报错,使用比较卡顿。

网友:
用2263xt的开卡软件重新开卡

网友:
想恢复数据是不可能的了,重新开卡用,不会的就寄给别人帮忙搞,或者出掉买靠谱新的

网友:
2263xt固件很多的

网友:
63XT B16经典组合,这种故障表现就是某一个CE坏了,闪存以SDR异步模式初始化但是切换不到DDR同步模式工作,所以卡卡的,能认盘能读SMART,但是开卡一定会报ADJ fail,别问问就是B16祖传炸CE

网友:
本身不生产闪存,只是闪存的搬运工

网友:
跑rdt开卡试试吧

网友:
用S0602A或者U版开头的重新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