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神来看看汽车奇葩故障!

楼主(2024-04-01):
2023年3月份,也是现在这样的季节,本来很热,想开冷空调,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了热空调。(不要问怎么开的,从冬天过来的一直是热空调挡位)

开错了就算了,直接停车吃午饭去了,回来的时候车里很烫!(没错是很烫!)中控台都烫手。然后仪表报了所有能报的错误。
     从那以后,只要夏天开冷空调,10分钟左右就会报各种错。停车冷却一下,挥发正常。
我个人感觉是高温,导致行车电脑高温死机了。
有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神操作只有神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蒸发器有脏东西堵住了?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去做一下空调可视化清洗,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操作只有神解决

这个回答我给满分

网友:
按理说高温不至于死机

网友B:
为啥报那么多故障?报故障后空调还工作吗?

网友C:
行车电脑不在车内,在车外,而且带散热外壳,车载空调能有多少温度?100度都上不了。

网友:
电脑版在发动机舱的    怎么会跟车内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机仓内的是发动机电脑板,车内还有个车身电脑板。

网友:
检查车内温度传感器,再说了,车型都不说咋给你诊断,这一点支持2楼

网友:
看来只有神才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报那么多故障?报故障后空调还工作吗?

报故障后,空调还是正常工作

网友:
去找个修车的用电脑读一下故障码

网友:
空调不智能?天热还出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车电脑不在车内,在车外,而且带散热外壳,车载空调能有多少温度?100度都上不了。 ...

车外发动机是ECU,车身控制不BCM可是在车内的。。。

网友D:
油车还是电车?油车的话暖风是循环的冷却液,按说只要你受得了,开最大都不会影响行车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车还是电车?油车的话暖风是循环的冷却液,按说只要你受得了,开最大都不会影响行车电脑。 ...

是油车~,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开冷空调,故障灯全亮,什么ABS;ESP;胎压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油车~,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要开冷空调,故障灯全亮,什么ABS;ESP;胎压检测; ...

什么车?按说空调跟刹车那一套没关系。
大众的abs传感器坏了才会同时亮esp abs 胎压故障灯。
你的故障听起来更像是abs传感器坏了。找个obd电脑读一下故障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