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97换锂电池

楼主(2024-04-01):
VC97有10年了,最近入了一个全新福禄克117C,正好用来校准一下VC97,结果发现电压电流都非常准,老当益壮啊,既然这么给力,就换一个锂电池续命。

取出电池盒,尝试塞了一个18650,发现粗细刚刚合适,长度大了,最多不能超多55mm,上网买了一个18500,实测1300maH。更换过程没有拍照,发两张改装结果吧。

1、3.7V锂电池保护板一个,1块钱
2、用镍片把保护板点焊到18500两端
3、保护板输出串一个1N4007二极管,把电压控制到4.2-0.7=3.5V以内。因为负极线长度预留短了,所以二极管安装在保护板负极的。
实测3.2-0.7=2.5V万用表就会低电压告警关闭显示屏,所以不接保护板也没什么关系,电池不会过放的。
4、把原来装两个7号的电池盒取掉,可以复用原来的电池线。我是拆开万用表从主板重新引了两条线。
5、焊接电源线到保护板的输出口,塞进去,收工。

这个电池最爽的是,粗细刚刚合适,塞进去不会摇晃,拉出来也不费劲。

关于充电问题:用了半年了,电池电压还有4.1V,估计能用三年。要充电的时候,电池两端镍片上夹两根线接到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两节7号电池可以用2年,一节18650一次不用半年就要充电,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网友A:
我的炮灰表用的是9V电池...

---------------------

网友B:
同感,后期vc97应该是0660的自动档版本,太省电了,完全没必要改。自动关机后极其省电。

网友:
万用表保养不错

网友: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后期vc97应该是0660的自动档版本,太省电了,完全没必要改。自动关机后极其省电。 ...

当你维修量大的时侯经常用到短路档峰呜档用电量就大。这时就体会到有改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炮灰表用的是9V电池...

哪个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