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清洗节气门,自己动手改善冷车发动机起步不平稳的问题

楼主(2024-04-01):
平常换挡,1.2.3   切换,也不抖动了。上次自动动手估计13还是11万公里的时候 记不得了,少花钱也有

10年的车拉,今天去第三次上线年检。210元,价格比之前上涨了10元

之前外面汽修店换机油几率,给工时费。老板说节气门脏,清洗一下不?

我自己动手了

十字螺丝刀一把,T30螺丝刀一把就可以了。

这个有点脏,主要是活塞处比较卡,有油腻导致的

这个是自己动手换的电瓶,不晓得是不是是不是正品,卖家说质保2年

楼主:
原车的螺丝不生锈,自己加的那个螺丝生锈了!@

网友A:
洗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用呢,众说纷纭,年前我也想拆下洗的,一看还有防冻液管子,就打开翻板用小毛巾喷上清洗剂擦擦完事了。。。。

网友:
洗节气门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用呢,众说纷纭,年前我也想拆下洗的,一看还有防冻液管子,就打开翻板用小毛巾喷上清洗 ...

有用是一定的。不过我是不拆信号线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用呢,众说纷纭,年前我也想拆下洗的,一看还有防冻液管子,就打开翻板用小毛巾喷上清洗 ...

很聪明的做法,如果你拆下了,那么有可能导致游车

网友B:
洗后不用电脑匹配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用是一定的。不过我是不拆信号线洗的

不拆信号也不行,我上次就没拆,洗完怠速不稳,空档大脚轰几下油门才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是一定的。不过我是不拆信号线洗的

关键我的节气门还是循环防冻液的,不拆线还得拆管子,再堵管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拆信号也不行,我上次就没拆,洗完怠速不稳,空档大脚轰几下油门才好的 ...

就是所谓的自学习过程吧

网友:
电瓶也自己动手换,买电瓶都带安装的,有的车是不能断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洗后不用电脑匹配一下吗?

不要拔插头就不用,拆下四根螺丝,下面垫一层报纸就可以开干

网友:
肯定是假货,正品只保一年半,有电子保单,在VX官方小程序可以查到

网友:
你这个是电子节气门的吧,自己动了节气门位置的话还是匹配一下比较好,拉线节气门比较简单,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拔插头就不用,拆下四根螺丝,下面垫一层报纸就可以开干

✓!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要拔插头就不用,拆下四根螺丝,下面垫一层报纸就可以开干

我上次洗了一下没有匹配油耗一直很高,后来跑了几箱油才学习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洗了一下没有匹配油耗一直很高,后来跑了几箱油才学习正常。

正常跑个十几公里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要拔插头就不用,拆下四根螺丝,下面垫一层报纸就可以开干

但对于节气门有防冻液循环也不方便,还得拆水管堵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所谓的自学习过程吧

肯定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对于节气门有防冻液循环也不方便,还得拆水管堵管子。。。。

节气门和防冻液有什么关系,没听说过节气门还用冷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