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51通断档维修

楼主(2024-04-01):
从小黄鱼收了2台优利德的UT51,本来是当坏机买的,收到以后,看看板子没有打火或者烧坏的痕迹,上电也能开机。上电,也能开机,电压,电流,电阻档都还正常。

通断档,短接输入端,液晶屏显示正常,蜂鸣器只有丝丝的声音,很小。换了蜂鸣器,CD4011,和TL062,都没有效果。只好请出示波器,看了一下蜂鸣器的驱动波形,发现高电平时,有严重的振铃信号叠加。很明显,就是4011的供电滤波不良。在CD4011的14脚和7脚之间,加装一个10u的电容,蜂鸣器的声音马上就正常了。

网友:
示波器出手,竟如此简单

网友:
一直不会玩示波器

楼主:
不知道UT51出厂的时候,蜂鸣器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我没有这个型号的新表,无法确认。估计大概率也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网友:
示波器竟然如此功能,亏了我的示波器一直吃灰

网友A:
老哥我也有快UT51 ,打到蜂鸣档上常响,是不是4011坏了,请教下。应该是之前通断档测交流了,也是收的表

网友B:
20本地自提了一台,结果拆进去看啥都没用。。看来只能售后维修了。。
亏淘宝还卖100-150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本地自提了一台,结果拆进去看啥都没用。。看来只能售后维修了。。
亏淘宝还卖100-150一台。 ...

20块不是赚了哦

网友:
电解是楼主后加的。我就想说这表原来没➕电容器,出厂声音咋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也有快UT51 ,打到蜂鸣档上常响,是不是4011坏了,请教下。应该是之前通断档测交流了,也是收的表 ...

可以换板子上面的唯一的一个TL062,试试看。能响,4011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板子上面的唯一的一个TL062,试试看。能响,4011问题不大。

好的,多谢老哥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UT51出厂的时候,蜂鸣器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我没有这个型号的新表,无法确认。估计大概率也是不会正 ...

肯定能正常工作,ut5系列的51-56我都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正常工作,ut5系列的51-56我都玩过。

哈哈,原来是在这被你发现了,我还以为你就是卖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正常工作,ut5系列的51-56我都玩过。

周一寄修了,周六就收到了,维修方式是洗板+重条,转盘抹油没见洗掉,估计洗的是上半部分,拿回来测试直流电压30V一下没问题,再高没有东西测试了。
电阻目前没有底数,其他还没时间测。

网友(2024-05-31):
我的ut51也是凤鸣档长响

网友:
到闲鱼买坏表就是艺高人胆大,祝贺楼主修好了,示波器用途就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一寄修了,周六就收到了,维修方式是洗板+重条,转盘抹油没见洗掉,估计洗的是上半部分,拿回来测试直 ...

要收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