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天气又热了维修风扇的季节又到了开始折腾吧。

楼主(2024-04-01):
天气又热了维修风扇的季节又到了开始折腾吧。
楼上一箱风扇电机,全部拎下来给我。。我筛选出几个可以留着的,然后将宿舍几个铝线小功率或者垃圾电机换下。
挑了几个做备用,看中间磁芯的厚度,已经电机内部的粗细,留下值得折腾的,剩下全丢了。
挑出来的这几个,都是粉末轴承卡死发热导致温度保险断路,拆掉温度保险,焊接好线芯后。
将粉末轴承处用手磨机打磨下,而转子的轴用砂纸打磨下,滴入机油,能撑过一个夏天就是值得的。
然后部分线的线序颜色不对,曾接了一个,居然反转而且发臭,果断拆开用万用表测量好后再接线。
之后撑过了一个夏天,这次折腾的季节又来了。

网友:
是铜线的吗

网友:
俺的几个这种电机,单独测试每组线圈都正常,组合后就是不转,搞的头大,还是买新的换了

网友:
还带温度保险不错顺便加点油

网友:
买个滚珠轴承电机,很耐用,可能声音有一点点。

网友:
铝线电机也可以留着,到时候买无刷电机,利用电机的壳子改装啊

网友:
电机里面有铜线,怎么能扔了呢?卖废铜也是极好的嘛

网友:
谢谢提醒,的确又开始收拾电风扇备用

网友:
直接换成直流电机

网友A:
我正准备买个电机换,某宝25包邮,说是纯铜线滚珠轴承,包三年,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未雨绸缪,准备折腾风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买个电机换,某宝25包邮,说是纯铜线滚珠轴承,包三年,不知道怎么样。 ...

改直流无刷电机不香吗?成本差不多,体验好很多

网友:
接头处焊接的,怎么还会发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正准备买个电机换,某宝25包邮,说是纯铜线滚珠轴承,包三年,不知道怎么样。 ...

¥25元包邮的我也买过,短命货。

  用一年时间就转动没什么劲儿啦。

网友:
楼上一箱风扇电机,全部拎下来给我,好邻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元包邮的我也买过,短命货。

  用一年时间就转动没什么劲儿啦。

请问在某宝上选铜线电机有啥方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直流无刷电机不香吗?成本差不多,体验好很多

这次是帮人换的,自己的电扇当初买的贵点,还没坏,最多加点油。

网友:
今天北方大降温,不过过了节,就该天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