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暴力拆修电脑小音箱

楼主(2024-04-01):
N年前淘汰下来后就一直给三奶机用,使用频率很低,现在状态音量很小很小调节电位器失灵,今天拆开看看情况

网友A:
不如喷点印度神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喷点印度神油试试?

知道有一种电位器修复油,为了它买瓶不值当,主要是音质太渣

网友B:
短接一直开最大音量电流声底噪可能会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一直开最大音量电流声底噪可能会有点大。

那都不是问题,三奶电脑喇叭主要是有个响就行

网友C:
最好将电位器拆开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将电位器拆开清理一下

这种电位器拆开也报废,用的铆钉

网友D:
几块钱的音箱!!!

网友:
还用了两块功放,至少还是双声道,我这个响直接是两个喇叭并联

网友:
滴点机油效果很好

网友E:
我的N奶机用的是那种只有一个喇叭的音箱,连电位器都没有,在系统音量里直接设置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的音箱!!!

9元以上10元以下的价格,具体记不清买太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元以上10元以下的价格,具体记不清买太久了

只要出声音,我都会夸它好!

网友:
反正也就听个响,系统里面设置音量就行了。

网友F:
这样改造以后没有易损件了.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改造以后没有易损件了.挺好的.

是的,再出问题就直接垃圾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N奶机用的是那种只有一个喇叭的音箱,连电位器都没有,在系统音量里直接设置大小 ...

搞个PM8403吧,等大圣手搓音箱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搞个PM8403吧,等大圣手搓音箱

懒,还是几块钱买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懒,还是几块钱买一个吧

PM8403小板多年前数码商城有兑换,积攒了五片还没用过

网友:
这种拨盘电位器普遍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