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3是不是和AMD还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4-04-01):
如题,我自己的主机是B550M+R5 5500,硬盘盒里面是一块512G的SN810,硬盘盒主控芯片是JMS583
每次插入后读写总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如下图的卡死状态,其他intel主机上一切正常,实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楼主:
接USB2.0接口又一切正常

网友:
既然插USB2.0正常,那说明是USB3.0的锅...

网友:
AMD的的确有问题,硬盘盒用typec口经常掉线!

网友A:
583插在amd板子的usb3.1口,在传输大量文件几十g或者几百g中途随时会卡盘几秒不动,然后掉速到300兆左右,是兼容性问题无解,关掉uasp协议也没用。  但是呢583用c to c线插c口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3插在amd板子的usb3.1口,在传输大量文件几十g或者几百g中途随时会卡盘几秒不动,然后掉速到300兆左右, ...

我这里没有C口

网友:
听说是的,这个目前无解

网友:
确实有兼容性问题,暂时无解

网友B:
我的换固件解决了 用的103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换固件解决了 用的103固件

可否分享一下,1500327182@qq.com

网友:
听说是的,暂时无解

网友(2025-02-07):
毁了,盒子到了发现不识别才搜到,现在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不说你量产了,我就算刷网络机顶盒都尽量用英特尔的。

网友:
用0.2.0.9版本的试一下 至少我这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升级BIOS
我有一个固态 前面老有问题。我升级了bios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
用的SN7100。。AMD4650U本子,没有个这个问题

网友:
既然插USB2.0正常,那说明是USB3.0的锅... 是不是接口供电问题或者固态硬盘启动耗电太大?

网友(2025-07-22):
jms583接内置C口必卡死,x470主板

网友:
一切问题都与AMD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