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手贱升级MP3固件 烧写ID Block出错 变砖头了(Teclast TL-C320SE)

楼主(2024-04-01):
求救,求救!大神救救我!
       怪我手贱,非得折腾。今天升级台电V4.0固件,结果升级失败了。提示的是,烧写ID Block时出错。现在成了转头。插在电脑上,电脑能识别RK USB,但是不管用什么固件升级软件、固件修复软件,基本都到了写入Flash出错。
       我也找来了瑞芯微关于升级失败的处理说明书,IDB错误,上边也是简单写了写。短接闪存29、30脚试了,没用。怎么办啊?是不是我的小可爱的闪存芯片坏掉了?说好的三星闪存寿命长呢。有木有大神帮忙啊?

今天的闪存芯片

今天的闪存芯片

       对了,如果手动自己换闪存的话,有没有什么焊接技巧啊?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啊?

       图片是今天升级失败后闪存的照片,看看有木有大神能看出是不是烧了?
       RK固件升级失败原因分析 V1.1
       附
件是瑞芯微固件升级失败的说明书。
       更新:
       看了说明书后,我又去找了升级程序的日志文件,看到了详细信息。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升级程序写的是烧写ID Block时出错,但是日志文件里写的是下载Boot失败。主要是这个机型的驱动在Windows10上边还安装不上,只能找出老旧的XP系统的电脑来测试,现在也不晓得是不是电脑问题。
        我自己又有了一种猜测:升级系统前,我并没有格式化储存盘,储存盘空间大约只剩40MB。
        有没有一种可能:因为储存盘满了,所以写不进去新的固件了,但是旧的固件也已经被擦除了,所以就一直提示IDB错误,日志显示下载Boot失败呢?
        但是现在接电脑后直接是RockUSB模式,没办法再读出储存盘,机子的系统也没了,也没办法开机,就陷入了现在这种问题呢?
        有没有办法或者软件,擦除储存盘的内容呢?外接什么夹子?或者软件之类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了。
        坐等大佬来分析了。

补充内容 (2024-4-6 12:32):
本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在38楼,供大家查看。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可以得到帮助。

补充内容 (2024-4-10 22:15):
已成功升级4.00固件,升级方法在44楼。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补充内容 (2024-4-11 14:16):
关于短接Flash的第29、30脚针的详细示意图在第50楼。

网友A:
有高手帮忙回复一下吧 ?

网友B:
固件选对了么

网友C:
刷写mp3要找对固件,同时要准备好清空和多几个升级固件,有显示屏的还要对屏号。

网友D:
没得救了,十多年前就碰到过瑞芯微充电时掉程序,想修复,找不到对应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手帮忙回复一下吧 ?

坐等高手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选对了么

固件是对的。官方的1.0固件和官方的4.0固件。

网友:
坐等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是保存固件的闪存坏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以前(06——12年之间)的imp3论坛肯定有各种方法和资源的,可惜这个论坛大概5年前就关闭了,还好my digit还活着,但没法找到你需要的这个东西了

网友:
烙铁快速拖焊就可以

网友:
堆焊或风枪还是比较好拆的,这种tsop拖焊就好,焊油好事半功倍。

网友:
这种又不是BGA封装的芯片,一般电烙铁就能搞掂了。

网友:
可以拆闪存做U盘了。废物利用。

网友:
重新自己开发个固件,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写mp3要找对固件,同时要准备好清空和多几个升级固件,有显示屏的还要对屏号。 ...

是来,都对上了,就是升级失败,砖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得救了,十多年前就碰到过瑞芯微充电时掉程序,想修复,找不到对应程序 ...

我这里倒是弄了一堆瑞芯微的修复程序,就是我这个用不了,你需要的话,我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保存固件的闪存坏了?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我也觉得闪存坏了的可能性不大,可是目前解决不了时,只能往那边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