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二维码如何看什么品牌

楼主(2024-04-01):
标称40A3.2V估计是磷配铁锂电池。不过如何识别品牌,是不是40A的容量,放电5A跌幅厉害3.2V降到了2V,估计是坏了。其它组的跌幅没那么大,找一下品牌购一个换上。

网友A:
生产单位名称(标称)    广州市福记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地址(标称)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朗正街园十三巷14-1号1楼

产品名称            锂电池

商标(标称)        豪威远

Text.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单位名称(标称)    广州市福记新能源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地址(标称)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 ...

电芯呀兄弟,要换电芯,电芯的品牌从标签中能看出来吗

网友:
条形码只是一维的吧,而且扫出来的估计也是内部编号,对应的信息要在内部生产管理系统里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