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怎么识别哪些主板支持PCIE转m2的SSD?

楼主(2024-04-01):
有些主板没有自带m2的接口,能不能通过PCIE转呢?

网友A:
自然是可以的,理论上什么主板都可以。如果是太老的,不支持Nvme协议,那Nvme协议的固态就不能用作启动盘

网友:
淘宝啊,最稳的就是问卖家

网友B:
支持EFI启动的AMI BIOS,可以通过在bios中添加nvme模块来支持nvme固态启动,即使没有M.2插槽,也可以用转接卡插到PCIE插槽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然是可以的,理论上什么主板都可以。如果是太老的,不支持Nvme协议,那Nvme协议的固态就不能用作启动盘 ...

正解.....

网友:
BIOS能支持NVME协议的话,即使没有m.2插槽,也能通过转接卡用上nvme固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EFI启动的AMI BIOS,可以通过在bios中添加nvme模块来支持nvme固态启动,即使没有M.2插槽,也可以用转接 ...

说的即正确又详细,字数补丁

网友(2024-12-16):
学习了,回家当小白鼠去

网友:
转接掉速度还不如原装SATA稳定,可靠性差,非必要完全没必要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