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推荐扫描输入软件和方法

楼主(2024-04-01):
1 多种原因,是人工出库开单,然后又人工一一输入电脑,主要是用来销售,库存统计。
2 现在岗位少人,活就呆滞哪里,没时间去弄了。
3 有没有好的方法,扫描识别,生成EXCEL格式,再批量导入电脑。(识别是一个问题,因为是手写的,手写型号多数是简称,而电脑登记型号是全的,之前人工输入,是通过匹配输入)
4 还有一堆活没干。

网友:
用erp吧,这个钱省不了

网友A:
工作就得用付费软件来搞了,别想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就得用付费软件来搞了,别想省钱

他既然在这发帖问 说明老板不舍得花钱  让他们想办法  所以他们只能这样

网友:
无解,不嫌麻烦可以用字模看看

网友:
这个估计得ai才能搞定吧

网友:
3 有没有好的方法,扫描识别,

扫描识别,你需要人工扫描?那样还不如人工输入,
机器扫描,需要给,不整齐的切边,有的扫描可以输出pdf,然后转Excel表格,再用批处理合并,再导入,
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要给这个做出来,时间长估计已经 手工录入完了

网友:
除非一开始就电脑出单。否则还是人工输入最靠谱

网友:
这个估计没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