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iGam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评测:2K极致游戏体验

楼主(2024-04-01):
在 1 月底发布的三个 RT 40 SUPER 系列显卡中,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应该是关注度最高的型号了,毕竟这两个月大作频发,游戏玩家们购置显卡的热情也在上升。在这其中加量不加价的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既能搞定 2K 高刷游戏,传闻中又能流畅运行 4K 光追游戏。那么今天,IT之家就借助这张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带大家看看它的实力究竟如何吧。
为了发挥显卡的最大性能潜力,此次测试我们继续将配置全部拉满,确保其它硬件能够充分帮助显卡释放出应有的性能表现。那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外观设计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采用了白色波普艺术风格的个性卡面设计,涂装非常个性化。显卡装甲上的大面积贝壳渐彩的渐变色区域,能够随着光线照射的强弱和色温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左侧还印有面积不小的 iGAME Logo 印花,细节非常丰富。
正面的三风扇为纯白涂装,中间轴柱部分印有蓝白色 iGame 图形和英文 Logo。3 把 100mm 风扇升级到了九翼环形扇叶,能够进一步增强聚风效果。显卡内部还配备了 6 根 6mm 的热管以及大面积铝合金散热鳍片,共同构成了名为波普散热装置的散热系统。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背板部分同样采用纯白涂装,并做了加固处理。大号斜向设计的 Ultra 字体元素和两侧的点阵纹理设计,诠释出这张卡个性十足的潮酷风格。右侧多条不规则开孔设计,能够让风道更好运转,散热效率更高。
显卡侧面还有特别设计的波普 RGB 灯组,强烈的漫画特效风设计配合大胆的 ULTRA 字体,以及隐藏内部大小不一的点阵波点元素,亮灯时的视觉观感非常独特。
显卡的另一侧非常干净,除了正面延伸过来的白色显卡装甲,就是裸露出的大面积散热格栅,内部散热堆料可见一斑。
供电接口方面,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采用了 16pin 的设计,内部的供电相数则为 12+3 项,供电规格同样豪华。
输出接口方面,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拥有 3*DP1.4+1*HDMI 的接口组合,最高支持 8K60 帧输出。既然都以 Ultra 自居了,怎么能没有一件超频按钮呢?这张卡提供了默频模式和 Turbo 模式两种,本文中的性能、游戏和生产力测试环节均会在 Turbo 模式下进行。
配件方面,包装内随卡附带了一根 16pin 转 2*8pin 的转接线,一张 iGame 动漫风贴纸,一本简易说明书以及一副丝织手套。
核心解析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基于 AD103 核心所打造,具体型号为 AD103-275。内部包含 8448 个 CUDA 核心,相比 RTX 4070 Ti 的 7680 个核心数提升了 10% 以上。另外,它也提供了 2 个第八代 NVIDIA NVENC 编码器和一个 NVDEC 解码器,编解码性能依旧强悍。
显存方面,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沿用了 16GB GDDR6X 大容量显存和 256bit 的显存位宽,基础频率相比 RTX 4070 Ti 小幅提升了 30MHz,来到了 2340MHz;加速频率 2610MHz 保持不变。从显卡规格和官方的定位上看,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是一张定位 2K / 240Hz 高帧率游戏的中高端显卡。
当然,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依旧采用了最新的 NVIDIA Ada 架构,基于 TSMC 4N NVIDIA 定制工艺打造,因此实现了高达 2 倍的性能功耗比飞跃。流式多处理器的吞吐量超过上一代产品 2 倍。第三代 RT Cores 的 DLSS 3 可让光追性能提升 2 倍,第四代 Tensor Cores 新增 FP8 引擎,具有高达 1.32 petaflops 的 Tensor 处理性能,DLSS 至多提升 4 倍性能。
理论性能
俗话说显卡好不好,首先看功耗。相信大家都非常关心升级后的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功耗会不会继续增加,那我们不妨通过甜甜圈烤机测试来验证一下。从结果来看,烤机 20 分钟之后 GPU 功耗保持在 281W 左右,而显卡的核心温度却只有 66.7℃左右,显存温度更是只有 62℃,GPU 频率则依旧达到了 2490MHz,只能说不愧是非公卡,温度控制真的很厉害。
不过别急,光烤机还不够,还要看能否顺利通过 3D Mark 的 Time Spy 压力测试,考验一下它在连续高负载下的显卡性能释放是否平稳和持久,最终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成绩为 98.8%,持续的性能输出表现令人满意。
接下来是 GPU 理论性能测试环节,在 3DMark TimeSpy Extreme DX12 测试中,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显卡分数为 11927 分,相比 RTX 3070 Ti 的 7340 分提升了 62.4% 左右,提升非常明显。
在 3DMark Fire Strike Extreme DX11 测试中,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显卡分数达到了 26487 分,对比 RTX 3070 Ti 的 18171 分提升了约 45%,而相比上代 RTX 3090 Ti 的 27074 分,也达到了其 97.8% 的水平。
在 3DMark Fire Strike Ultra DX11 测试中,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显卡分数达到了 13918 分,对比 RTX 3070 Ti 的 9299 分提升了约 49.6%,而相比上代 RTX 3090 Ti 的 13855 分,表现基本持平。
光追表现方面,在 3DMark Portal Royal 光追测试中,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获得了 14981 分,相比 RTX 3070 Ti 的 8897 分提升了 68.3%,足以畅玩 2K 分辨率下的光追游戏。
游戏实测
既然说到游戏,就不得不提一下目前 NVIDIA 平台已经拥有超 500 款支持 RTX 技术的游戏和应用,而且随着 DLSS 3 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普及,支持 DLSS 3 的游戏数量也在源源不断地上升。
比如今年 14 款支持 DLSS 3 技术的全新游戏加入,包括《龙之信条 2》《地平线: 西之绝境》《如龙 8》《半条命 2 RTX》等知名游戏。另外,已经发布的《心灵杀手 2》《赛博朋克 2077:往日之影》《使命召唤:现代战争 3》等,也在第一时间就支持了 DLSS 3 或 DLSS 3.5 的技术。与此同时,目前主流的热门在线竞技类游戏,都支持了 NVIDIA Reflex 技术,不管是对于低配玩家还是电竞玩家,这两项技术都能极大提升游戏体验。
接下来的游戏测试环节,我们将给大家测试 6 款游戏,包括 2 款在线竞技类游戏,2 款传统光栅游戏以及 2 款支持 DLSS 3/3.5 的光追游戏,竞技游戏均采用 2K 分辨率测试,其它游戏则会在 2K / 4K 两种分辨率下进行,确保大家能够直观参考我们的数据。
首先是两款在线竞技类游戏,在《CS2》中我们采用默认高画质选项,在 2K 分辨率下进行一局对战,并通过 Frame View 记录平均帧数,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平均帧数高达 371 帧,接上 360Hz 高刷显示器刚刚好。
另外,通过开启游戏设置中的 NVIDIA Reflex 选项至开启 + 增强,实测其 2K 分辨率下的平均延迟仅为 6.6ms,超低的延迟可以满足玩家对精确操作的严苛追求。
第二款在线竞技类游戏我们选择了人气颇高的《彩虹六号:围攻》,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在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下的平均帧数达到了 512 帧,出乎意料的不错。
我们再看延迟方面的表现,《彩虹六号:围攻》同样支持 NVIDIA Reflex 技术,在游戏运行时选择带有 Vukan 的选项,就能在游戏中找到 Reflex on + 增强的选项,开启之后通过 Frame 进行抓取,2K 分辨率下的平均延迟也才 9.3ms,表现也比较不错。
接着是 2 款传统光栅游戏,在经典动作冒险游戏《古墓丽影:暗影》中,选择最高画质,2K 分辨率下的平均帧数可以达到平均 220 帧,RTX 4070 Ti 为 200 帧,提升了 10%。
在 4K 分辨率最高画质时,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平均帧数为 120 帧,RTX 4070 Ti 为 103 帧,提升约 16.5%。
我们也测了育碧家的最新作《刺客信条:幻景》,作为“众生平等”的代表,RTX 4070 Ti SUPER 这次能否征服它呢?进入游戏后我们选择 2K 分辨率最高画质,运行游戏自带的性能基准测试,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平均帧数来到 138 帧,RTX 4070 Ti 平均帧数为 117 帧,提升了约 17.9%。
来到 4K 分辨率下,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平均帧数为 87 帧,RTX 4070 Ti 的平均帧数则是 71 帧,提升了约 22.5%。看样子 RTX 4070 Ti SUPER 也能在 4K 分辨率下的流畅的潜行刺杀了。
最后是两款支持 DLSS 3/3.5 的光追游戏,其中一款是优化非常出色的《极限竞速:地平线 5》,在游戏中选择极高画质预设,并开启 DLSS 3 选项后,NVIDIA Reflex 选项也会默认打开,我们照例选择 Reflex ON+BOOST,运行游戏自带的性能基准测试。
在 2K 分辨率极端画质下,我们打开 DLSS 2 质量档和 DLSS 3 帧生成选项,此时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平均帧数来到了 195 帧,同时平均延迟仅有 14.5ms。RTX 4070 Ti 的平均帧数为 176 帧,提升约 10.7%。
拉到 4K 分辨率下,平均帧数依旧可以达到 132 帧,游戏的平均延迟增加到 16.8ms。RTX 4070 Ti 的平均帧数是 118 帧,提升约 11%。对于一款带有竞技属性的赛车游戏来说,4K 分辨率画质拉满也能跑到 120 帧左右,玩起来是种享受。
最后是 DLSS 技术试验场的次时代 3A 大作《赛博朋克:2077》,我们直接选择最高的超速光追画质,开启 DLSS 2 质量档 + DLSS 3.5,先跑 2K 分辨率下的自带基准性能测试,最终平均帧率能到 94 帧,RTX 4070 Ti 平均帧数为 81 帧,提升约 16%。
不过在 4K 分辨率下,保持其它设置不变,平均帧数只有 50 帧,不过我们可以降低一点要求,只开到 DLSS 3,关闭光线重构,此时平均帧数就能够满足 4K / 60 帧的游戏体验了。
关闭光线重构
开启光线重构
那么 DLSS 3.5 对于游戏画质特别是光追表现上是否有影响呢?大家看这两张图,游戏中同一个场景下雨后湿滑路面的倒影给了我们答案,在开启光线重构后倒影的清晰度提升明显,以往画面中常有的伪影也少了很多,显而易见 DLSS 3.5 可以说是高等级光追的润滑剂,在保留最高画面效果的同时,也能发挥最好的帧数表现。
不过游戏表现我们不能只看平均帧,还要看看这张显卡运行主流游戏时的功耗如何,所以IT之家也帮大家统计了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在 2K 分辨率下的游戏平均功耗,如上图所示其中 4 款游戏平均功耗都控制在 220W 以内,刚出不久的《刺客信条:幻景》和《赛博朋克:2077》要求高点,但所有游戏都没有跑满它的功耗上限。
创意生产
前面我们曾提到,显存规模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提供了高达 16GB 的大显存,显存位宽提升到 256 位,L2 缓存也达到了 48MB,这为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的创意生产和 AI 性能提供了有力保障。用户还可通过安装 NVIDIA Studio 驱动,以加速 110 多款最受欢迎的创意应用,如 Optix、DLSS 和 Maxine,还有 NVIDIA Studio 全套创意应用,包括 NVIDIA Omniverse、Broadcast、Canvas 和 RTX Remix。
在建模和渲染类软件中,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的 8448 个 CUDA 核心可以提供硬件加速,使得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几乎所有的建模软件都会对 NVIDIA 的 GPU 进行优化,因此在效率、稳定性和兼容性方面都能够兼顾。例如,在常用的渲染工具 V-Ray 中,可以利用 RTX 加速的光线追踪功能,实现高性能的最终帧渲染。此外,搭载了 AI 降噪功能的 GPU 还可以进一步加速交互式渲染,提供更加流畅的工作体验。
实际看一下 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的专业生产力表现。首先是 V-Ray Benchmark 这款建模软件的基准测试部分,GPU CUDA 测试项目得分为 2768 分。
在 GPU RTX 的测试项目中,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显卡的最终成绩为 3794 分。
在另一款建模软件 blender 的 Benchmark 测试中,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的三场景得分如图所示,三场景得分则是 3778,1796,1880,同样都有一定的提升。
接着咱们看看它在视频渲染和编解码方面的性能表现,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配备了 2 个 NVENC 编码器,且支持新一代 AV1 视频编码技术,相同视频大小下能够提供更加快速的视频编码和更高质量的流媒体传输性能。国内的剪映专业版已经实现了对 NVIDIA AV1 视频编码器的加速支持,我们也对此进行了测试,在剪映专业版中导入一段时长为 2 分 30 秒的 4K 视频素材,然后分别采用 H.264 编码和 AV1 编码进行导出。
可以看到同样导出 4K / 60 帧规格的情况下,AV1 编码导出的视频大小为 609MB,H.264 编码导出的视频大小为 800MB,文件体积上采用 AV1 编码的视频相比 H.264 编码的视频小了近三分之一。
而且在画质方面,通过截取两个视频的画面细节进行观察,两种编码方式也基本看不出任何区别,又小又高清,AV1 势必会成为编码格式中的新宠。
还有就是 RTX 视频超分辨率技术,它可以通过 GPU 的 AI 计算,至多将在线 1080P 视频提升到 4K 分辨率,实现以算法提高清晰度的效果。我们只需在 NVIDIA 控制面板中找到视频 —— 调整视频图像设置,便可以自定义调节,超分等级有 4 档。
↑ 从左至右依次为 480P、VSR1、VSR2、VSR3、VSR4
我们通过播放在IT之家B站账号发布的一条视频,并将分辨率调整为 480P,然后依次提升超分等级进行截图测试,能看出 1-4 档下人物变得更加清晰了。
最后我们还通过 Stable Diffusion 简单测试了一下这张卡在 AIGC 方面的表现,通过选择模型 v2-1_768-ema-pruned.ckpt,以文生图的方式绘制 21 张小木屋的图像,图像分辨率为 768*768,最终花费 54 秒完成,作为参考 RTX 4070 需要 2 分 08 秒才能完成绘制,速度减少了一半不止,而在开启 TensorRT Engines 功能后,速度再次缩减一半,27 秒即可完成。
总结
就实际的测试结果来看,RTX 4070 Ti SUPER 应该是目前最适合体验 2K 光追游戏的显卡了,无论是功耗还是性能都做到了均衡和权衡,而且即便是在 4K 分辨率下,主流游戏也都可以达到 4K / 60 帧的流畅体验,最重要的是它加量不加价。
另一方面,RTX 4070 Ti SUPER 也是一张非常适合拿来体验 AI 大模型和 AIGC 创作等内容的显卡,借助第四代 Tensor Core,它的 AI 算力也非常强大。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SUPER Ultra W OC 16GB 本身也是一张外观颇具个性,自带一键超频的满血旗舰卡,相信不会辜负广大游戏玩家和专业创作人士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