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下室装电热水器,怎么做才能确保安全?

楼主(2024-04-02):
地下室一般通风较差,也较为潮湿,
有时候地下室的洗手间比较狭小,而且没贴瓷砖,
这种情况,如何安装电热水器才能确保安全呢?

网友:
接地线,用塑料管

网友A:
实在走不了专用排烟管就别燃气了   用 储水的吧

网友B:
用储水式的,烧好水断电再用,开关要装在洗手间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储水式的,烧好水断电再用,开关要装在洗手间外面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网友C:
用86型带漏保墙插,即两个漏保串联用

网友:
储水电热水器

网友:
羡慕家里有地下室的

网友:
不知道地下室排水需要抽水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现有产品最大容量,最高温度,还不够用?自己造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装大容量的。我一家6口,装50升的。冬天也只需烧2次就可以了。夏天就一次。不过是在广东珠三角。冬天温度也不是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86型带漏保墙插,即两个漏保串联用

我觉得吧还要用不同品牌的才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6型带漏保墙插,即两个漏保串联用

两个漏保串联比一个漏保安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走不了专用排烟管就别燃气了   用 储水的吧

要用电热水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不会,我家50L的正常一直洗可以洗差不多半小时水才温会降下来,感觉到水温下降就是没热水了。就是烧水时间久要30-40分钟这样。烧一次水够我家3个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那就买100L那种水箱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烧好水断电再用,冬天多洗几分钟就要出冷水了吧

储水60升,烧好断电,可以洗一次
储水的烧水光是为了储水用的,边烧边用,没那回事,烧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储水60升,烧好断电,可以洗一次
储水的烧水光是为了储水用的,边烧边用,没那回事,烧不热 ...

烧好洗,中间继续加热,能多出一些热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