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盒子不开机维修最后扩容32G

楼主(2024-04-02):
一台网友的N1盒子,不开机,刷机卡2%,据用户描述说还经常死机:

用直流电源开机,电流110MA不动,拆下主板检测各路电压,发现内存供电VDDQ电压只有1.06V(正常为1.5V),同时六角芯片发烫,马上更换一个新的芯片,开机正常了;

最后换一片32G的东芝闪存上去,刷机,再把指示灯换成翠绿色的,重新添加导热凝胶,到此,维修结束

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请联系我的VX:corecool001

网友:
最后图挺个性

网友A:
同时六角芯片发烫,马上更换一个新的芯片,开机正常了;
有机顶盒 供电 6脚 短路了 在哪里查型号?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六角芯片发烫,马上更换一个新的芯片,开机正常了;
有机顶盒 供电 6脚 短路了 在哪里查型号?购买?
...

型号是A9ARGK

网友B:
看来是通病,材料到寿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通病,材料到寿命了~

是的,感觉这个DC-DC芯片不太靠谱的样子,坏的很多

网友C(2024-05-02):
可惜同样芯片的天猫m16s不能刷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同样芯片的天猫m16s不能刷安卓

应该可以吧,我看论坛里有固件的

网友:
怎么收费了[疑问]

网友:
这个维修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我看论坛里有固件的

只不过是对原固件的优化,非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