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海康的tf卡品质如何?

楼主(2024-04-02):
海康的tf卡品质是否要好过朗科呢?
Netac tf卡坏透了

网友A:
半斤八两吧,海康的卡质量和内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点的是群联代工,差一点的江波龙代工,也有不知名厂家代工的低端货,我还见过三星编码的海康也见过闪迪编码的海康,那低劣的喷印我实在是分不出正片海康还是山寨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海康的卡质量和内涵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点的是群联代工,差一点的江波龙代工,也有不知 ...

tf卡技术含量很高么?
海康不会自己生产么?
还需要找别的厂子代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tf卡技术含量很高么?
海康不会自己生产么?
还需要找别的厂子代工?

TF含量不高但是不会为TF/SD单开一条生产线,而且海康自己确实生产不了TF卡,都是OEM贴牌,海康贴牌的东西多了去了,海康跟组装厂差不多,所谓的新技术都是是供应链上的技术,就拿监控摄像头来说,机芯都是供应商提供的,它自己就打打外壳螺丝而已,还靠垄断和***打压大华和华为,监控行业都把海康叫业界毒瘤,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含量不高但是不会为TF/SD单开一条生产线,而且海康自己确实生产不了TF卡,都是OEM贴牌,海康贴牌的东西 ...

海康球机的云台技术也是供应商搞的,不是海康自己开发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康球机的云台技术也是供应商搞的,不是海康自己开发的么?

云台就是串口通信控制X Y步进电机而已,90几年就有的技术,海康开发个锤子,onflv协议也不是海康开发的,前几年他的同轴机器摄像机主控和录像机主控都是韩国货,后面被喷太厉害就主控盖面打HK掩人耳目,这还不止,还成立了个HIKSEMI电子部门,它家SSD颗粒都是打的HIKSEMI,读ID一看是intel晶圆。。。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E411K7PA

网友:
质量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肯定很贵

网友B:
海康的tf卡最初还是稳定的,只是使用中往往因为是高速存储,温度高而变得不稳定,最后要么是出现写保护,要么直接挂掉了。

网友:
不对海康做太多评价毒瘤的说法我是赞同的

网友:
不太了解,用过两个还行,一直在监控里没出毛病。

网友:
这东西看品牌不如看价格。

网友:
贴牌这东西看人家战略布局(心情)

网友C:
这玩意,差不多价格买铠侠更合适,我买来都是用在行车记录仪的,质量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康的tf卡最初还是稳定的,只是使用中往往因为是高速存储,温度高而变得不稳定,最后要么是出现写保护,要 ...

海康6000多块钱的800W微光球机 H.265编码 主码流才30Mbps,换算下来4MB/S,随便拿个老C10卡都能写,它配的是P1 64G,一天才用了30G,你以为要多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差不多价格买铠侠更合适,我买来都是用在行车记录仪的,质量杠杠的。 ...

新车记录仪你用的哪种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就是串口通信控制X Y步进电机而已,90几年就有的技术,海康开发个锤子,onflv协议也不是海康开发的, ...

同轴机器NVR软件应该是海康自己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轴机器NVR软件应该是海康自己开发?

都是主控厂商给的SDK包,海康再基于SDK二次开发,一般就是添加个验证码加密,改改界面开机log之类的,主要功能主控厂商都给出来了海康也改不动,海康不会蠢到买SDK都没有的主控 也不可能自己从0开始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