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打算买块指针万用表,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2024-04-02):
手里有两块500型可惜都坏了,还有杭州u201也是坏的,想买一块使用,但是现在各种简装表,还有贴片的表实在是不会看了,推荐或者有大佬能帮忙修好我的201也算了帮了大忙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传统的指针万用表,只要不是表头坏,应该都能修好且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指针万用表,只要不是表头坏,应该都能修好且好修。

这就是问题,表头故障

网友:
指针万用表,名牌的就是贵点

网友:
二手的在某鱼有很多

网友B:
天宇88N的表也不错,可以试用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娃EM7000

没听过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娃EM7000

多谢兄弟,好贵哦,哈哈

网友:
好的指针表确实好用。

网友D:
那要看你是用还是玩了,玩的话买个老表了,用的话准就行,管它啥呢

网友:
去收一批技校学生装配的47表, 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网友E:
表头坏掉了可是不好修呢,要精度好高呢,但如果不搞什么精密玩意,尤其指针的,搞个大概也差不多。就像之前我把相机镜头拆开换排线一样。又不是搞专业的,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你是用还是玩了,玩的话买个老表了,用的话准就行,管它啥呢

真的是玩儿不起啊,表放在那里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现在的表都是轻飘飘拿到手里没感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坏掉了可是不好修呢,要精度好高呢,但如果不搞什么精密玩意,尤其指针的,搞个大概也差不多。就像之前 ...

这个201真心属于修吧,害怕精度不达标,不修吧又可惜

楼主:
手里的有一个500,行结果一看指针儿只有一半儿后来买了个指针和油丝换上以后彻底完蛋

网友:
几十块钱的现代47表,贼好用,扔了坏了还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宇88N的表也不错,可以试用试用。

多谢,去看看